[电路] 电池打不着了,得想方法启动……

楼主(2023-03-14):
    俗话都说,车是放坏了,并不是开坏了。

我的原车电池就是停多开少,废了。

第一次停了一个多月,打不着,首次遇到启动不了,就拆了电池回去充电。

都是停得多了,有备无患,就买了个启动宝,这次就用了这东西启动的。

启动宝用了几次,连这东西也坏了,几十块钱的东西,就用了那么几次。还好,还有超级电容。

网友A:
在室外停的话你需要一块10W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电瓶不用时要一个月一充

网友B:
超级电容比锂电寿命长。长期不开还是定时补电吧。

网友:
看来车子再怎么停,一个月也得想法开出去转转

网友C:
开的少还是断负极靠谱吧,买个断负极开关?

网友:
测的静态电流怎么样?还有电池内阻,工具就放在旁边,应该把这些数据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室外停的话你需要一块10W太阳能电池板。

确实,有太阳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的少还是断负极靠谱吧,买个断负极开关?

据说有的车断负极会重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有的车断负极会重置电脑

好像法系车,还是啥车型确实不能随便断负极

网友:
同款,宋MAX  就说怎么这么眼熟,空滤盖子不拆电瓶也可以拿出来的啊,你的怠速停着,车内会感觉到震动不?冷车起步一冲一冲的不?

网友:
玩得比我更专业,内阻仪,万用表,钳流表,超级电容,搭电宝,玩锂电池不?我只有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有的车断负极会重置电脑

现在很多新车都会断电重置。我的电车断电也是,之前大灯自动感应失效,断电再上电就好了,好在电车可以自动充电维护小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比锂电寿命长。长期不开还是定时补电吧。

这个超级电容我也有,放一两年不用充电。

网友:
这样放着,电池早晚要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室外停的话你需要一块10W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下晒日照充足10w够 如果阴天或者非太阳直射 至少要50w,还不一定有太阳直射10w充电功率大

网友:
还是换个电瓶安逸

网友:
便宜代步车仪表还能亮的话有个应急办法启动。
你找到主保险盒, 把不必须的用电保险都拔掉,集中电给起动机有可能救一下的。

比方说,前后氧传感器、ABS泵、有T的话真空泵、变速箱电脑、发电机励磁保险、车机、日行灯、驾驶室仪表电、这些辅助电源都可以切断的。   都拔掉休息一会,启动。

要是能成功点火的话,先把发电机保险插上充电。 这时候仪表是不亮的没关系。 充电十分钟慢慢一个个把保险插回去,这时候有一堆故障也没关系,以后断一下电瓶线或者先走了脱困再去SSSS清故障 。

网友:
长时间不开的话,拆负极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