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5B+秒变17B+不带温度

楼主(2023-03-14):
1.我把15B+更换在17B+的前壳上,试了一下,居然只有温度功能没有,

2.还以为和106 107一样阉割了二极管档位的功能,软件写死了,

3.温度功能能显示,我也懒得用热电偶测试了,就这样吧

网友:
那15B+壳子上开3个洞是不是就增加很多功能了?

网友A:
需要补上件才能用。否则只有显示不是掩耳盗铃么

网友B:
黑笔旁边差一个5脚,忧伤脚差一个8脚还有一堆阻容,我不信能没影响对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笔旁边差一个5脚,忧伤脚差一个8脚还有一堆阻容,我不信能没影响对应功能。 ...

缺少的可能就是温度芯片和黑表笔左面的原件,晚上我回去搞一下试一试,也就多个最大最小值和去皮,频率显示,相对于我来说一万年也用不到,放在厂里也就测量个通断和12V电瓶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补上件才能用。否则只有显示不是掩耳盗铃么

1.频率

2.占空比

3.去皮

4.最大值最小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频率

温度

楼主:
温度没有啊,不是说了吗

网友:
价位差好几百,按键功能就被隐藏了,只有温度功能因为没有安装元件,所以恢复不了!

网友:
17b的前壳子还有吗   字磨没了想换个

网友:
这样的“高级”表,只有羡慕的,欣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