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机箱开机线线序备忘(图)

楼主(2023-03-14):
(图片)

网友A:
主板上这不都标记了吗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写的很清楚,不用刻意去记

网友:
旁边的表格里写得很清楚呀,不用专门记录。
反而是USB和音频有点乱,好像有两三种接法。

网友B:
现在品牌机早都不是早期那种与DIY相同或缩水的OEM主板(仅阉割某些功能或增加某些功能,接口定义还是标准的)了,都是定制型号,这些主板的接口与普通DIY主板差异很大,甚至只能与原装机箱和电源配套使用,各接口都是特殊定义,哪里会有接线定义印在主板上?

网友:
多谢。我现在的联想机箱上还有好几根线没插到主板上……

网友:
象哪种找不到标识的才可恶,我都是只接上开机,其他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这不都标记了吗

联想机箱装非联想主板

网友:
都有标记,经常装的都知道

网友C:
联想定制主板没有标的,人家故意打乱排列,搞非标插针,搞非标接口,还会好心给你标出来?得慢慢找慢慢试才能知道

网友D:
没必要的,不用刻意去记

网友E:
所有联想主板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有标记不愁。

网友F:
品牌主机,机箱上的线材接口都是固定好了的,而且还有防呆设计,

除非是把品牌主机的主板拿出来装到零售机箱里才有这种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牌主机,机箱上的线材接口都是固定好了的,而且还有防呆设计,

除非是把品牌主机的主板拿出来装到零售机 ...

早期品牌机箱相当结实,现在就两说了,换新主板会碰到线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联想主板都是一样的吗?

我所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定制主板没有标的,人家故意打乱排列,搞非标插针,搞非标接口,还会好心给你标出来?得慢慢找慢慢试才 ...

跟非标罗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品牌机早都不是早期那种与DIY相同或缩水的OEM主板(仅阉割某些功能或增加某些功能,接口定义还是标准的 ...

品牌机箱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的,不用刻意去记

对应j机箱那根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