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第三次改造旧手电更改光源

楼主(2023-03-14):
直插灯珠改贴片 铝片加强散热

网友A:
焊接灯珠离封装太近影响寿命,建议用大功率5w双芯片仿流明灯珠,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等24小时完全固化。我改过1个3w阳光照明,叠加2层铝基板,金属部分加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3颗5w仿流明灯珠,效率高的非隔离电源板都是千件起批,凑合找隔离方案恒流源,改好后发热比自带阻容小点,没有频闪。

网友B:
不错,这下应该亮很多,灯珠一共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灯珠离封装太近影响寿命,建议用大功率5w双芯片仿流明灯珠,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等24小时完全固化。我改 ...

你太专业了 非专业玩家不如买成品了 我这都是干活用的炮灰 能修修 不能修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下应该亮很多,灯珠一共多少瓦?

没有测试 哈哈哈嗝 干活用的炮灰 能亮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 哈哈哈嗝 干活用的炮灰 能亮就行啦

别亮一会儿就没电。。。鸟

网友C:
这武器  匹配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亮一会儿就没电。。。鸟

那就进行第四次改造 塞个充电宝进去 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武器  匹配还行

不明觉厉

网友D:
这是要亮瞎眼

网友E:
1000w超长续航

网友F:
在论坛换的几个C8手电灯珠、驱动板都换了。

网友G:
这么多灯珠,还不如用一个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亮瞎眼

反正我是近距离用 够亮就行 不需要聚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w超长续航

哈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论坛换的几个C8手电灯珠、驱动板都换了。

我用到的场合就需要这种大的 手持摆放都方便 小的不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灯珠,还不如用一个大功率的

都是废物利用 灯珠是碎裂的T8灯管拆的 而且一个灯珠反光碗都需要换 白菜盘成鲍鱼了

网友:
这改造有点骚啊

网友H:
车牌做散热,顺便给灯珠上车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车牌做散热,顺便给灯珠上车牌?

车牌都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