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飞科剃须刀充不上电改直插

楼主(2023-03-14):
很老的剃须刀已经充不上电了 换电池也没啥意义 索性拆掉电池改直供  改造后转速飞快 剃的挺干净~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2.4v电池供电改直插何不整几个5.5v才法拉电容上去?

网友C:
电压调低点,否则电机用不久。

网友D:
改造有理,要能直接选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

这有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电池供电改直插何不整几个5.5v才法拉电容上去?

没有那东西呀 不想买东西 这个改造没有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调低点,否则电机用不久。

试过输入串二极管 结果不能启动 像供电不足 没仔细研究主板构造 直连就可以启动 就没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有理,要能直接选不好么

直接选什么意思

网友E:
这是无线改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无线改有线了?

就是这个意思 在家用无所谓了

网友F:
果然是够老的,前期产品用的黄皮的Ni-Cd镍镉电池,后期用的产品是用的是绿皮Ni-MH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够老的,前期产品用的黄皮的Ni-Cd镍镉电池,后期用的产品是用的是绿皮Ni-MH镍氢电池 ...

电池老早就完蛋了 好几年没用了

网友G:
这个改法有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东西呀 不想买东西 这个改造没有成本

那东西拿红包可以免费撸,2-3元一个

网友:
2.4V改5V供电,估计刀网磨损的要快一些。

网友:
唉,这个可能真用不久哈哈

网友:
可以,不错。我的直接改直供了,外接个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改法有劲

相当有劲儿 刷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拿红包可以免费撸,2-3元一个

有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