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集成片接线问题

楼主(2023-03-14):
一个音乐集成电路板如何接线,哪位大神给说一下啊!

网友:
我推测接线有可能是这样的,谨慎参考,烧了不要找我

网友:
应该是CK9561四声报警声芯片,照图接线试试,电阻用于改变音频频率。

网友:
xxp1943坛友是高手!     cdxwg坛友牛!这资料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按照上面的接法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