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金属探测仪?

楼主(2023-03-14):
偶得一个英国制造的仪器,拆开看看。

网友A:
好奢华的主板

网友B:
这么复杂,地下埋一块金属测一下效果如何,效果好的话可以去探宝。。。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奢华的主板

好像是4层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地下埋一块金属测一下效果如何,效果好的话可以去探宝。。。鸟 ...

没有感应盘了,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识了。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

网友:
好复杂的电路板啊

网友:
这个板子的抗震做的比较好

网友:
实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金属探测仪

网友:
可以去寻宝了

网友:
试试能感应出埋着的铜钱不。

网友:
地雷战的时候用的吗?

网友:
肉挺肥,满满当当

网友:
这么复杂,好多元件

网友:
集成度很高

网友:
这种仪器的关键是灵敏度.

网友:
前面是什么翻译软件的效果?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外面的物件都没有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