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说说看法

楼主(2023-03-14):
上船后开始有意识的学习单片机 上船前买了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最简单那种 只有流水灯和4个断码屏 四个独立按键加一个复位按键 反正最简单的就是了 蜂鸣器还坏了)
上来就开始弄点亮LED 然后 弄蜂鸣器  搞了一天 就是不出声 第二天试了下用耳机可以有声音才知道 蜂鸣器坏了
我现在上来是来下载软件了
一个仿真软件 带着很多芯片什么的 叫Proteus 下载了几个都是英文的 好容易找到个中文的 还没下完没网了 又买的网然后来下载
船上网有点贵啊 100块钱 一个g流量

网友A:
上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船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海上的船员吧,据说长期在海上呆的,每到一个地方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海上的船员吧,据说长期在海上呆的,每到一个地方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女人。。。 ...

说的很对  但是 现在不让下船
一直在海上呆着 确切说就是 上船到下船之间都在船上呆着 一直
最少半年 最多10个月 我现在在下载东西  眼看下完了 下完就退网了 网贵  一百块钱只有1个g
去港口的时候再上吧
那边相对便宜点

网友C:
空余时间多可以好好玩玩单片机,挺好的。
在海上的话是全世界各地跑吗?一般用的什么电话卡?

网友D:
做好准备再上船,软件硬件都准备好,大把的时间学习,学起来也快

网友:
船上什么职位?电机员?我们单位电机员不出海2万左右一个月,出海有限航区260一天补贴,无限航区300一天,伙食补100,星期六200买断,星期天就算累计假期。海员赚钱真是快

网友:
如果不缺钱,还是买可以硬件仿真单片机比较好,出问题可以快速查错。

网友:
还是下船了一次性下载完,最好有硬件。

网友E:
移动4g不是号称全覆盖吗。100一个g是不是用的卫星互联网,那个叫依的全球互联网启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4g不是号称全覆盖吗。100一个g是不是用的卫星互联网,那个叫依的全球互联网启用没有 ...

你在海上架设铁塔?

网友:
沿海货船还好,跑国际线的确实很枯燥,能接触到的的也是卫星电视,网络只能是还是微型,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海上的船员吧,据说长期在海上呆的,每到一个地方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女人。。。 ...

意思是港口做肉票生意的会很火爆?

网友:
有网还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呀。下载一些例程看看,试试,学个51应该很快的,STC的51单片机最适合学习了,资料极其齐全。

网友:
又可以学习,又打发了时间

网友:
结算都是美金…港口的肉票生意确实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  但是 现在不让下船
一直在海上呆着 确切说就是 上船到下船之间都在船上呆着 一直
最少半年 最 ...

没用星链?应该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余时间多可以好好玩玩单片机,挺好的。
在海上的话是全世界各地跑吗?一般用的什么电话卡? ...

大部分都是用移动 也有一部分用联通 电信没用 国外没信号
我是跑的远洋不定线 哪都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准备再上船,软件硬件都准备好,大把的时间学习,学起来也快

上船前就下载了买开发板给的网站下载的软件教程 发现 视频根本不是给这个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