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阻容+MOS管搭建的QC诱骗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3-14):
嘉立创开源项目:https://oshwhub.com/xiangyang0926/qc-you-pian-qi

按照PCB和BOM进行了焊接;
实际测试发现输出一直为4.9V左右,无法实现诱骗功能;
使用多个支持QC协议充电头都不行?求指教?原理图如下:唯一区别:R2电阻只找到了510K;
增加电阻阻值和电容值也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A:
RC充电时间太快了导致时序问题,,,请严格按照图纸的器件值使用器件。。。。

网友:
图上的Q1…D-S极接反了

网友:
时序不对吧,电阻增加电容就要减少。

网友B:
本论坛不是有个更简单的QC诱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不是有个更简单的QC诱骗器.

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充电时间太快了导致时序问题,,,请严格按照图纸的器件值使用器件。。。。 ...

换了也不行,应该和器件精度无关,因为没有完全一致的物料,误差在所难免,既然别人可以成功,肯定阻容值允许一定误差的

网友:
搜一下,有更简单的,就几个阻容就可以实现

网友C:
C1换成10uF的,并且C1需要并联一个1M以上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换成10uF的,并且C1需要并联一个1M以上的电阻

啥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换成10uF的,并且C1需要并联一个1M以上的电阻

您说的对的,是电容问题,但是并联泄放电容1M太大了,很影响分压

网友:
R2:1M,C1:10UF可以一次诱惑成功

网友:
还是上224k吧…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统一回复,把电容值调整到10uf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