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无太阳能草坪灯

楼主(2023-03-14):
捡的,

正面

背面及开关。

拆开

AA 1.2V600mAh镍氢电池

灯板及太阳能电池的背面

开关、限流电阻。

集成电路的型号,

8个灯珠

大合照。
谢谢观看。

网友:
这能冲饱吗?不过这个感觉没多久就会OVER.

网友A:
那是电阻还是电感? 下面的丝印是R还是L?

网友:
只有三无产品才有这样的做工

网友:
一定是电感!需要升压,不然1.2v,点不亮二极管

网友:
就一节600mAh镍氢电池,亮不了多久吧。

网友:
亮度肯定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阻还是电感? 下面的丝印是R还是L?

尖的是电感

网友:
估计是类似于小偷电路,1.2V升压给LED供电,单节1.5V电池供电的手电筒常用。

网友:
能亮1小时吗?

网友:
这个太阳照一天。。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就不亮了

网友:
用的是镍铬电池

网友:
只够暖光有点提示,不太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确定是捡到的?不是在草坪上捡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捡到的?不是在草坪上捡到的?

草坪上捡来的。

网友:
这个道钉吧,工作时一闪一闪的

网友:
没进一点水,看来防水虽简单还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