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QSC USA900拆机,修复前级15v电源。

楼主(2023-03-14):
QSC USA900专业功放NE5532运放无电压,到手开拆!

拆机后表拆变压器工作正常,+-72正常,5532所需的+-15低至1.9v左右,R20 R21 3k电阻高温。+-15感觉有对地短路。跑线路没查到短路点。修理无头绪了,后分析图纸q11 q12部分的保护线路出现截止保护状态,查ptc开路,更换后整机正常工作!

网友:
机器进过水还没烧也是运气好。

网友:
听说金封管好听?还是炒作?

网友:
短机箱功放

网友:
竟然能找到图纸和板图,牛

网友:
不错的机器,该好好打理一番

网友:
比较老的了

网友:
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产品,要用心打理才行.

网友:
用料奢华,交流静音风扇,专业风格!

网友:
这么多金封

网友:
高级货,看着舒服

网友:
不错,效果怎么样

网友:
散热风扇真养眼

网友A:
这台有没有低压双绕组?

网友:
功率太大 了,家里用不上

网友:
用的e牛变压器,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有没有低压双绕组?

没有 电阻限流稳压管调压的。温度控制高低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