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穷折腾,太阳能楼间下水管堵漏

楼主(2023-03-14):
前几天楼上邻居说,我家的太阳能途径他家的下水管漏水了,让我去看看。经检查,接近他家地面的下水管生锈渗水,需要处理。
之前在上一楼层维修过,很麻烦,花了几乎大半天的时间。这次心想,不再自己折腾了,网上找个专业维修的处理吧,于是查到“啄木鸟家庭维修”,约好第二天中午修理。第二天时间到,水也放空,结果被维修人员放了鸽子。客服说修不了,我问为何当时预约不说,到了时间点客户打电话问才说修不了?客服只是反复说修不了,别的也不多解释,那个恨。
只能自己亲自动手了。这东西在楼板根部锈蚀,确实很难维修。根据过去的经验,在不动邻居家地砖的情况下,准备采用防水胶带加不锈钢箍的方式处理。
先看一下腐蚀情况。

直接动手,清理干净周围,稍微除锈,直接上防水胶带缠绕,尽量贴近地面,然后再包裹一层车内胎,最后是304钢箍勒紧。贴近地面一箍,中间一箍,再靠上一箍,基本把腐蚀部分裹在了胶皮内。上水检验,一天未漏水,基本成功。
看打箍后的样子。

为了安全起见,给外层裹箍打密封胶。两天后晾干,测试未有任何渗漏。
打胶后的样子是这样的,顺便加了修饰外壳。

最后再彻底一次,堵漏灵填充,盖好装饰盖,给邻居以赏心悦目之感。

希望能帮到用的到的朋友,自己动手,不必再被网上所谓的专业家修忽悠。

网友A:
这种情况还不如砸了重新换个管来得彻底。

网友:
最好还是整个换掉,别的地方应该也锈的差不多了

网友B:
热水管用铁管?这浪费不少热能吧

网友C:
铁管不保温吗?

网友D:
漏的地方涂铸工胶就行,不过最好还是整体换掉,铸铁管寿命短

网友E:
装饰外壳是灵魂
看锈蚀状态,还是换掉更靠谱

网友F:
你得加些锌条锌粒电化防腐,要不割掉换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得加些锌条锌粒电化防腐,要不割掉换塑管

谢谢提示。这是个新知识,详细说说添加的材料,怎样保证内部不再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饰外壳是灵魂
看锈蚀状态,还是换掉更靠谱

谢谢鼓励,管子实在是无法更换了,需要动大手术。一是拆自家天花板,麻烦;二是动人家楼上的防水层,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的地方涂铸工胶就行,不过最好还是整体换掉,铸铁管寿命短

学习了,知道铸工胶处理,以后扒翻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对自己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管用铁管?这浪费不少热能吧

老式的,几十年前的东西,现在都淘汰了。所以才叫“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不如砸了重新换个管来得彻底。

楼上不同意,没得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管不保温吗?

那个年代还没有PPR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漏的地方涂铸工胶就行,不过最好还是整体换掉,铸铁管寿命短

由内而外的锈蚀,铸工胶能扛得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内而外的锈蚀,铸工胶能扛得多久呢。。。。。。

锈的原因是下水管经过楼上的洗浴室,贴近地面部分经常处于潮湿的环境中浸泡侵蚀,一般情况下是由外向里腐蚀,渗水后再发生由内向外腐蚀,里外夹击加速损毁

网友:
这样处理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过一段时间还会再现以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