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R镜框断了 非常无奈 火烧大法失败

楼主(2023-03-14):
孩子的眼镜过年前才换的镜片,早两个月才断了个镜腿换了新镜腿。

今晚在家打个软篮球(用手能捏扁的那种),竟然撞断了铰链处。

镜框又没得买了,要换只能全部一起换掉。   用胶水粘的话,感觉也是不放心。 TR的镜框,能粘牢吗?  想自己制作铰链,感觉难度挺大

用火烧大法粘了回去,用手摇了下感觉还挺稳。于是沾沾自喜以为大功告成,差点想直呼自己天才。当装螺丝时用力压一下螺丝进去时,又断开了,这塑料太垃圾,烧过的地方渣化严重,非常脆,即时粘好也很容易再次断裂。后面又烧一次,证实前面的想法。

只能寄望于找一块小金属片弯折90度,一边当转轴,一边打孔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镜框上。

网友:
可以换小一点的镜框的镜架,镜片可以重新磨小。

网友A:
买一样的镜框就行了,镜片可以挪过去。。。

网友:
以前的眼镜架铰链都是金属的,现在都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样的镜框就行了,镜片可以挪过去。。。

早停产了

网友:
问问淘宝找找

网友B:
胶水强度难说,植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强度难说,植筋试试

烧热捅进去?

网友B:
烧热捅太狠,不好控制。细钻头(1mm以下)钻孔,铜丝表面弄粗糙,加点胶水塞进去,热捅也行

网友C:
直接镜片上打孔装无框的, 或者就买两个脚, 在原先框上打孔

网友:
把接触面打磨粗糙,最好钻几个小孔,用铸工胶试试。

网友D:
接合面用强胶,背面用小钻头钻孔,再用不锈钢的小螺丝拧紧(螺丝的顶部处理平整加上颜色),待胶干了的应该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合面用强胶,背面用小钻头钻孔,再用不锈钢的小螺丝拧紧(螺丝的顶部处理平整加上颜色),待胶干了的应该 ...

啥强胶? 那铰链转轴断开的只剩下一点了没法上螺丝了。准备找个小金属片做连接了,打孔 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镜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镜片上打孔装无框的, 或者就买两个脚, 在原先框上打孔

儿童的眼镜不适合无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热捅太狠,不好控制。细钻头(1mm以下)钻孔,铜丝表面弄粗糙,加点胶水塞进去,热捅也行 ...

昨晚烧熔了粘起来,还是太脆,用力一大又裂。准备找个铁片弯折起来,一端连镜腿,一端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镜框上面试试。(1MM钻头,应该用1.2MM的自攻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烧熔了粘起来,还是太脆,用力一大又裂。准备找个铁片弯折起来,一端连镜腿,一端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镜 ...

0.8钻配1螺丝也行,那么点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钻配1螺丝也行,那么点塑料。

怕这垃圾塑料握不稳。。。不是很有信心。估计搞不定

网友:
换新的吧,换钛合金钢丝架子

网友:
只能才旧镜里的金属铰链用烙铁烫进去,其它要不难看要不强度不够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粘了几次都不行,关键是粘接部位太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力量,你可以试试用曲别针弯两个圈替代原来的塑料块,然后热熔到镜框里面,再用装回去用螺丝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