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所谓能改9999最便宜万用表ANENG M118A(JS33D、Landeks K58)存在严重bug

楼主(2023-03-14):
众所周知DTM0660(dm1106或其他不知名的兼容型号)方案因为外置存储器,可以方便的进行diy操作(校准、改9999或增减某些功能等),虽然速度稍慢但依然受到爱好者的欢迎。我购买的型号是Landeks K58(它与ANENG M118A与JS33D都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个贴牌而已),就是基于DTM0660(或其他不知名的兼容型号)方案,它相对于其他几款类似型号最大的改进就是增加手动切换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通断蜂鸣、二极管、电容等挡位的功能,这样手动切换电压档后就可以测量0.6V以下的电压了弥补了全自动表不能测量低电压的缺陷,另外它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高达3.3V,点亮LED灯珠也毫无难度(不过它的电压档内阻依然很小,还不到850KΩ)。虽然还不算完美,但毕竟也算重要改进,加上价格不到30元,本很看好它,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准备了很多素材打算延续自动表系列评测贴的(其实入手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可测试过程中发现其存在此严重bug,为了让广大坛友不再重蹈覆辙,特发此贴。

内部结构,很多坛友都已经拆过了,就不在详细讲解了,大体与先前评测的cy-8231(某多多的CY-8231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拆、测评、改9999及校准模式进入)
相似,可以参照。

,此型号万用表出厂误差较大(估计24c02都是默认数据而根本没有逐个校准过,未校准前5V基准竟然可以测量为5.031V!),为降低测量误差就简单校准了下,再测量584基准的四个电压,虽然测试结果还无法达到一字不差,但也基本可以接受了。此外,除校准外没有进行其他改动,没有改9999,防止不必要的误判。

测试点为电脑主板CPU供电下MOS管D极

此处电压约为1.2V,使用不支持真有效值的FS9721芯片的3999自动挡万用表(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2200)的直流电压档测量所得。

此处频率为250KHz左右,使用不支持真有效值的FS9721芯片的3999自动挡万用表(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2200)的频率档直接测量所得。

此型号万用表auto模式和直流电压模式测量结果,竟然高达1.846V,足足比正常值高了50%还多,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那么是否使用相同方案的万用表都是如此呢?请看另一个型号的万用表(详见:某多多的CY-8231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拆、测评、改9999及校准模式进入)
相同测试点的测量结果,1.222V,虽稍有差异显然是正常值,为啥用同一方案的表与表之间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个表每次重新开机后检测到的结果竟然还不一样,差异之大已经远远超过误差范围,也毫无规律可言,完全是薛定谔的测试结果!而同一个测试点,其他表每次的结果最多只有几个字的差异,稳如老狗。

作为一个使用此成熟方案万用表型号,竟然存在如此严重的bug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毕竟电压检测是数字万用表的最基本最基础功能)。先前测试过的几个相同方案的类似功能的全自动万用表均没有发现存在如此离谱的bug,不过从其不校准就出厂销售的做派来看,存在设计缺陷(固件bug)也毫不让人意外。

楼主:
手机发帖真不靠谱,好几个图片都成了全黑。。。

网友A:
是不会修的那家伙给你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发帖真不靠谱,好几个图片都成了全黑。。。

应该是分辨率超过了8000px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会修的那家伙给你的吧?

仔细看,型号都不一样哦!这个表我入手很长时间了,因为发现有此严重bug才没有发评测贴。

网友C:
DTM0660(dm1106)这个从30到300差价这么大,实际内部差别也没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分辨率超过了8000px的缘故。

3840*5120分辨率,与其他几个都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M0660(dm1106)这个从30到300差价这么大,实际内部差别也没那么大啊

这个单片机的适应性很强,手动、半自动、全自动,从1999、3999、5999直到9999,不同固件就有不同的功能,方便厂家进行产品差异化从而获得更高利润。

网友:
槽点太多了!基本上属于不建议用的,尤其是改9999后问题更多!

网友:
主板测试点的电压是什么类型? 为啥还要强调有真有效值? 我看不是直流吗? 有高频干扰或者纹波大?

网友:
对这个牌子的万用表一直没有好感,而且马甲特别多

网友D:
5V测量为5.031V误差不算大

网友:
自动测量万用表测试速度有些慢。

网友:
这个表按键倒是简洁

网友:
事实证明,还是原配好啊!

网友:
研究不多,过来学习

网友:
哈哈,太深奥了

网友E:
最烦这种全自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测量为5.031V误差不算大

对于单片机主控5999万用表来说DC 0.6%的误差还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烦这种全自动表~

理想中的全自动表至少应该自动识别交直流电压、电阻,同时支持手动切换,且保证电压档内阻依然是10MΩ或以上,至于精度啥的就更不在话下,现在的这些全自动表似乎还有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