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得一1900主板背面好像一电感柱子断了

楼主(2023-03-14):
得一1900主板背面好像一电感柱子断了,铜线好像没断,想来坛里问问这个有没有影响啊
红圈是断了的线没断

这个对应的正面大概位置

楼主:
这玩意的铜线断了的话有影响不啊

网友:
电感磁芯断了还可以继续用,dcdc效率会降低一些,如果有条件最好是换掉
上面有印字(感量),找个相同的换就行,封装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胶水粘上没问题

网友:
没有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J1900用来做软路由其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用,但长时间的话,可能不稳定,属于带病上岗

网友:
线没断就行,有技术可以换个

网友:
能用就不要再动了

网友:
只是断了不影响使用,要是磁芯掉了就不行了,建议更换或者胶水固定。

网友:
如果线圈没断的话,用胶水粘一下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