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耦器传输速度比较方法

楼主(2023-03-14):
如题,看图就明白

补充说明,本以为NEC2501的速度比图中的两只线性光耦快,但实测超过15kHZ不能正常传输方波信号,大为失望!

楼主:
上述方法是否准确可靠,还请大家讨论。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里面的数据,好像里面有一项是关于传输时间的,还有相位延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里面的数据,好像里面有一项是关于传输时间的,还有相位延迟的 ...

找不到手册

网友:
双踪看一下相位

网友:
这些常用的光耦怎么可能找不到手册

网友:
这个东西离散性不小, 最好按照厂家手册保证的参数去使用. 尽管实际性能会有余量, 超出手册的范围, 一旦用量上去, 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可接受的频率上限,能不能算接收信号变化的灵敏度,好比视觉暂留一样

网友:
是不是称呼传输带宽比较合理呢?

网友:
这里的结果,你可以参考

光耦的特性及应用技巧 (360doc.com)

网友B: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17/124/1/PC817.html

这个文档第二页看好像是80kHz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43371/SHARP/PC817/124/1/PC817.html

这个文档第二页看好像是80k ...

80KHz是截止频率,一般工作频率要在它的一半以内才可以工作的。所以实验中测得高于40KHz时不工作是正确的,因为只要用以40kHZ以内。817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80KHz是截止频率,一般工作频率要在它的一半以内才可以工作的。所以实验中测得高于40KHz时不工作是正确的 ...

现在我知道,上面讲的两种光藕都是线性光耦,用它们来传输开关量的话,频率不能太高,在40KHz以下为宜。如果选用开关型光耦,则传输频率会高于100KHZ。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知道,上面讲的两种光藕都是线性光耦,用它们来传输开关量的话,频率不能太高,在40KHz以下为宜。 ...

例如用非线性光耦NEC2501-1(四脚),则传输频率会高于100KHz。

网友:
测试下高速光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80KHz是截止频率,一般工作频率要在它的一半以内才可以工作的。所以实验中测得高于40KHz时不工作是正确的 ...

懂了 谢谢科普

网友:
要用示波器看方波才有用

网友:
手册里应该有传输速度介绍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用非线性光耦NEC2501-1(四脚),则传输频率会高于100KHz。

是不是白色的那种 4个脚或者6脚的光耦 ?
原来那个叫非线性光耦啊,受教了!

网友:
路过看下数据谢谢实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