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剃须刀改电。

楼主(2023-03-15):
唉,今天惨,焊个usb3母头,第一次不小心吧簧片拔出来了,第二次焊接反了,又自信满满打了胶,又拔了簧片。。。usb3的簧片太容易拔出来了。
总结二个经验分享给大家,1,焊接的时候在usb母头插个usb线卡住簧片,5,然后就是usb2的数据线反了接usb3的设备是可以正常用的,usb2设备会提示出错。。。
正文再此。
之前飞科f359电池坏了,换了电池,电池漏电很快,放一晚上就没电了。。然后有电池的时候插dc电源可以用,没有电池插dc电源不能用,
于是想着把电池正负极和dc正负极输入用线连起来。。结果通电没有反应。
直接用电池的正负极接5v电源也不通电。。
之前正极有二个焊盘一大一小。。大焊盘给我干没了。我猜测大焊盘应该是固定镍片的,小焊盘才是正极。
我想问问现在怎么改成充电器驱动机器,难道是已经被我搞坏了?

楼主:
图一我把电池的线和下方dc触点连起来,但是插电没有反应,后来直接用线连5v充电器也不行。
图二就是正极焊盘了,左边小焊盘,右边大焊盘,大焊盘已经被我干没了,之前是镍片固定在大焊盘,然后小焊盘和大焊盘连接一起,。

网友A:
直接换锂电池就是,充电改下

网友B:
这是乱搞乱发财吗?

网友:
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C:
你焊错了,看不清,好像都焊在负极上了,

网友D:
焊工太差,都糊到一起了。

网友E:
都这样了,别搞了

网友F:
直接搞个铁锂电池

网友G:
烙铁得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锂电池就是,充电改下

这个用的是两颗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乱搞乱发财吗?

啊 不算乱搞把,,之前换也很正常,但是换了几次都漏电,拆拆卸卸四五次,烙铁又不好,就把焊盘给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焊错了,看不清,好像都焊在负极上了,

唉,我果然是过于自信,。你一说,我赶紧看以前的照片,,果然电接反了,。幸好5v,我真不适合搞高压的东西。。。之前换风扇的电机,。忘了断电,点了我三次,虽然最后换好了。。重新接正负极,把焊点锡处理了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搞个铁锂电池

我玩锂电感觉要放烟花,还是算了。。这辈子都不会碰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烙铁得给力。。

嗯,之前是用的黄花235,总体来说搞得比这边好,但是突然烙铁头变得很黑,最后把烙铁折腾废了。才发现是签到红包买的焊锡的锅。幸好我不知什么时候红包买了15g友邦。。。果然就不一样了,。245的刀头。不管怎么用,都闪亮闪亮。。不像之前,一焊烙铁头就黑了,烦得要死。。。我发现别人一步一个脚印。我一步一个坑,有的坑长记性,有的坑记性都不涨。。。之前12v给5v灯板,芯片冒烟,这次又反接,竟然没有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样了,别搞了

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工太差,都糊到一起了。

其实焊接我觉得自己还能行,就是固定线,总觉得自己比大神少了二只手。。不知道别人怎么一只手拿线和焊锡丝,另一手拿电烙铁,还稳的不得了。。。我觉得我少了哪咤的另外四条手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焊接我觉得自己还能行,就是固定线,总觉得自己比大神少了二只手。。不知道别人怎么一只手拿线和焊锡 ...

我感觉你在说我,我就是这样焊线的,稳得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果然是过于自信,。你一说,我赶紧看以前的照片,,果然电接反了,。幸好5v,我真不适合搞高压的东 ...

电了三次这么离谱?这边还是建议你不要搞强电了,为了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