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D卡损坏,能不能读出文件

楼主(2023-03-15):
用了几年的相机和SD卡,关键的时候无缘无故读不出来了。出公园的时候还能在相机里翻看,回家翻看就慢慢不行了。电脑查看,所有图片和视频都为零,可是目录都在。拍的视频是飞翔的天鹅,非常偶然,想恢复出来。
在网上下了几个恢复软件,都收费。就怕花了钱恢复不了。其中一个软件可以发现几百个文件,不交钱不给转换。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要再写入sd卡,用disk genius最下全分区备份后再尝试恢复文件,也试一下rescue pro

网友A:
先用DiskGenius,看看能不能看到文件, 试着复制出需要的文件

网友:
找找recuva或者FinalData

网友:
恢复数据    论坛里 有个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DiskGenius,看看能不能看到文件, 试着复制出需要的文件

好办法,我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找论坛大佬吧小飞机DIT,这种软故障应该好解决,网上花钱的软件不靠谱

网友:
软件恢复原理都差不多,找个能用的扫描恢复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不能打开估计软件恢复可能性小,常见的DiskGenius和FinalData网上应该都有可以用的,记得不要再往盘里做任何写动作。

网友:
finaldata试试,不花钱

网友B:
我的那张tf卡也是插掌机上玩,到了公园突然就坏了,难道公园人多有特殊磁场能破坏sd卡?

网友:
想要恢复,就不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张tf卡也是插掌机上玩,到了公园突然就坏了,难道公园人多有特殊磁场能破坏sd卡? ...

一般是接触不良,震动等导致的

楼主:
找了找损坏原因,可能是翻看图片时按键太快,相机理解错了,直接开启录像。
试了一下昨天下载的恢复软件,交了80块钱,可以使用七天。恢复了SD卡的内容,好几百个文件。谢谢大家。

网友:
能把文件恢复, 不错的结果。

网友C:
80块钱,使用七天?还不如找个DiskGenius,小文件恢复没问题的,大文件例如几个G的电影恢复需要License,不过破解版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块钱,使用七天?还不如找个DiskGenius,小文件恢复没问题的,大文件例如几个G的电影恢复需要License,不 ...

就一个sd卡,在颐和园记录了白天鹅起飞降落的场景。很难遇到的场景。这个软件估计今后再也不会用到了。想永久使用要近300元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找损坏原因,可能是翻看图片时按键太快,相机理解错了,直接开启录像。
试了一下昨天下载的恢复软件, ...

这智商税交的可以,用r-studio学习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