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大神指导:音乐集成块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23-03-15):
有一音乐集成块不知道怎么接线,想把它作为自行车电子铃铛,不知道适用不?问了度娘没找到,请大神指点

网友:
可能淘宝  搜到

网友:
百度图片看看,搜不到就只能等知道的人回复了

网友:
这种芯片得加一个8050三极管吧?
这样试试?烧了不负责啊,哈哈

网友:
先确定牛屎是啥,再查参数,自然就搞定了

网友:
太古老的东西,资料都找不到了吧

网友:
这是不是那种闪灯大陀螺上的片子啊

网友:
这个买的时候得备份接线图,我也有好几个丢一边去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图有没有用:

网友:
这种没标记的只能猜了

网友:
这个只能猜了,那些年牛屎封装的音乐芯片太多,没参照或资料,根本不晓得咋接线。

楼主:
谢谢提供方案,回去我试试

网友:
这种估计是没有放大电路的,感觉声音很少,在外面估计听到的效果不好

网友:
按照前面几个人上的图,可以使用低电压接入,摸索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