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手机WIFI都能和热点同时开了吗?

楼主(2023-03-15):
最近试了下红米note9pro,发现无线热点可以和WIFI同时开,走WIFI的流量,以前我的红米note4x不能同时开,只能走4G的流量,现在这样很方便啊,我虚拟机软路由都不用开了,直接一个手机就能干点不方便说的事了。现在手机都这样的吗?

网友:
都能这样啊

网友:
我就好奇,为什么有WIFI还要开热点,快点老是交代,到底怎么玩?

网友:
以前都是1MIMO,现在手机无线模块几乎都支持2MIMO或者4MIMO,所以同时出现两种模式也不奇怪。

网友:
手机没试过,但是电脑可以连WiFi,然后共享热点

网友:
我对楼主的做法也感到好奇呢

网友:
家里小家伙经常这么干,偷偷玩手机,从路由器上还看不到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开着WIFI再开热点,默认就是中继,走WIFI,关掉WIFI再开热点,就走流量

网友:
有wifi的情况下开热点有啥用啊?

网友A:
有WIFI还开热点,那不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B:
一直都能同时开,应该是2.4G与5G的双频分离。

网友:
这个是硬件决定的,处理器要支持双路Wi-Fi——2*2MIMO-WiFi技术。

网友C:
支持WIFI6的才行吧

网友:
2*2mimo就行了

网友D:
讲真我没试过,热点不是共享流量吗?有
WiFi为什么还要开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真我没试过,热点不是共享流量吗?有
WiFi为什么还要开热点

那是你没有爬过万里长城

楼主:
知道是这个,只不过好像现在才在手机上实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WIFI6的才行吧

不用吧?我普通的双频路由而已,2.4G和5G都行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能同时开,应该是2.4G与5G的双频分离。

你没用过老手机吧?我手上的老手机红米华为的都不能同时开,不是分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WIFI还开热点,那不是脱裤子放屁?

等你用到了才会觉得好用,对一般人是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