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负载完成了,蛋疼ing

楼主(2023-03-15):
千辛万苦把散热器装起来了,然而我的电压电流表都太不靠谱了,电流表从正极串进去共地短路,从负极串进去就误差太大,电压表更是个智障,线性垃圾的一比…期间桌子太乱,装了两只电流表…毫无意外的短路…打算上指针表头了,这个外壳没法解决了…归根结底造不如买啊,成本板子24,可调电阻2,旋钮1成本也不低了…没外壳太蛋疼了…倒数234就是电压电流比对的打算拆了上指针表头了…

网友A: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表头吧,电子负载也要看容量什么的。

网友:
买个5140或者5145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表头吧,电子负载也要看容量什么的。

单管360A耐压75v,昨晚试了下24v2A管子可以用手摸得住…两边的散热器和风扇不同所以温度也有点差异,表头的话打算上指针的,或者不用表头…用万用表介入…买表头的话成本太高了,大佬评测的那个鼎辰很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B:
坛子里安利的40包邮两个那种值得一试

网友C:
低端检流用在电子负载会有共地问题,其实也好解决,再加个电源供电流检测用。

网友D:
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E:
我也吃过桌子乱的亏,所以现在都收拾干净了。估计楼主也是初出茅庐,等以后经济实力雄厚了,估计专用设备是一台接一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安利的40包邮两个那种值得一试

这板子24我觉得都贵了还去买,…有时间就自己焊一个LCD屏的了…代码材料都有…就是时间不多主要是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电压电流表搞起:
https://oshwhub.com/dengzhishen/lcd1602-dian-ya-dian-liu-biao-di-pei
https://os ...

自己有方案…时间不多,懒……就不想弄了…

网友:
单独电压表单独供电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检流用在电子负载会有共地问题,其实也好解决,再加个电源供电流检测用。 ...

再接个电源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成功不远了

已经可以用了,大不了我直接上俩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用了,大不了我直接上俩万用表…

我去,那多不实用啊

网友:
电流表可以单独供电,也可以接负极,不应该影响精度,很可能是电流表的精度本身有问题,想要精度,就不要买那些几元钱的电压电流表,那个需要碰运气,可以买7107芯片的表头好调整些

网友:
电流表不要重复接GND,(小白说法细黑线不要接),要不电流取样改浮地也行就有可能有干扰烧运放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吃过桌子乱的亏,所以现在都收拾干净了。估计楼主也是初出茅庐,等以后经济实力雄厚了,估计专用设备是 ...

玩这些垃圾20多年了,业余爱好而已,桌子收拾后无法保持,玩一会儿就满了…买设备?等娃大了再说吧…钱不好赚业余爱好不能投入太多了…我之前不玩电源的,也就最近学着修开关电源才想弄个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那多不实用啊

没钱………

网友:
有各种小额贷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