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pro100G编程器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15):
有个minpro100g的编程器,电路很简单,就一个5伏转3.3伏的1117芯片,几个电阻,一个9015的三极管和几个电容。能识别25芯片和读取芯片的bin文件,偶尔能擦除芯片内容,大部分情况显示擦除成功,实际上根本没有擦除,写入bin时明明显示写入成功,但校验出错,重读取芯片内容却发现并未写入!不是座子接触不良。这个编程器是由CH552G为主芯片的。1117更换过,9015三极管换过,电阻测量没有问题,请问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同一座子用CH341A的编程器完全没问题,能读能写能擦除也能校验。问厂家是不是CH552G的内部数据出了问题?厂家老是说接触不良,要不就是兼容性问题。要不就是给他们寄回去,维修费自理。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CH552G的16脚原本自已产生3.3伏的电压,但这个电压可能不正常,我从1117芯片把3.3伏电压接到CH552G的16脚后,就可以正常读取、擦除、校验和查空25芯片了!但又出现新情况:不能自动识别芯片,要手动输入芯片型号才行!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XTW3的编程器吧,30多块钱,性能也强

网友:
玩的就是心跳,解决了就好

网友:
这个型号的编程器我也买了一个感觉没有CH341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CH552G的16脚原本自已产生3.3伏的电压,但这个电压可能不正常,我从1117芯片把3.3伏电 ...

附上我绘的电路图

网友A:
这种编程器不好用 我有一个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重新刷固件,要不就是单片机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编程器不好用 我有一个也是这种情况

你按说我的方法试试,也许就有惊奇结果。我的就是这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