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12v充电器遇到难题

楼主(2023-03-15):
想把36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成12v的电瓶充电器,494的电路,改到13v后接负载电压抬升到19v有点高,升压电路由r30,d18接494的1脚,试着调节1、2脚分压网络,无法改变抬升电压,改变r30变化很小,基本在1v以内变化。
电流要改到4a左右,原来是1.2a减小取样电阻r29并调整r13基本搞定。原设计36v*1.2a=43w改成12v*4=48w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懂,等专家帮忙

网友:
电流改这么大,后级的元件能不能承受得住?

网友:
36V变12V得改变压器了吧

网友:
貌似只有5408受不了……

网友A:
不改变压器,电流达4A?

网友B:
检流电阻也受不了

网友:
为什么改到13伏呢,至少也要15伏吧

网友:
电压变动太大了吧,不知道不改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C:
你这太麻烦了,直接在变压器外绕几匝线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变压器,电流达4A?

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流电阻也受不了

检流电阻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d18

拆掉后就成了普通电源了,没有快充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太麻烦了,直接在变压器外绕几匝线圈就行了

这倒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后就成了普通电源了,没有快充功能了

所谓快充,就是抬升电压,加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