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辐射剂量计这辈子没想到会遭遇这么强的辐射

楼主(2023-03-15):
闲来无事,给辐射剂量计拍了一个射线底片,

使用的是工业X射线机,型号xxg2505定向。
参数用了150KV 0.5min,结果拍出来有点过爆了。
观片灯开到最亮,分辨率才能上来。

PS里面做个反向 变成这样子

补充:因为本人工作就是在工厂负责无损检测,会用到X射线机给焊接件做无损检测,
原理跟给人拍胸片一样,放射操作都是在铅房里面,
如图地上煤气罐类似的玩意就是工业X射线机,通过高压激发,产生X射线,透过工件,在胶片上形成影像,

网友A:
人家都是曝光0.2~0.5秒,你给到0.5分,多少倍了,小心别自己也跟着吃了不少。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涨知识

网友C:
加强防护,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办事

网友D:
这玩意是不是少玩为好?

网友:
人为核按钮,

网友:
传说中的核大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是曝光0.2~0.5秒,你给到0.5分,多少倍了,小心别自己也跟着吃了不少。 ...

工业射线机 最小的电压是150kv  最短时间是0.1分钟   第一次拍钢铁工件以外的玩意  没啥概念。

还有就是这个完全在铅房里放射  理论上个人防护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涨知识

后续准备弄些奇奇怪怪的设备 给他拍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防护,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办事

都是铅房里放射 理论上防护是到位的   这个剂量计是直接放在底片上 通过射线机给他放射

网友E:
我到目前为止被辐射比较大的时候应该就是做了一次c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是不是少玩为好?

确实,不过工作内容就是给焊件做射线检测

网友F:
这个操作合规么

楼主:
对 差不多的东西  这是是人为X射线放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到目前为止被辐射比较大的时候应该就是做了一次ct了。

差不多,这玩意都有剂量的,自然界也存在各种放射源,包括太阳也是时刻在放射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操作合规么

应该是合规吧,顶多算浪费一张胶片,

网友G:
注意安全哦,这玩意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网友:
小心吃席,不过这东西无法形成内照射,影响相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安全哦,这玩意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感谢,都是按规程操作,只是这次被拍的是剂量计 不是工件

网友:
不知道那个电路板会不会因X过量而出现妖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