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爱好者成功修复一台中兴2400(4.3)电源,顺便做一个尾插

楼主(2023-03-15):
小黄鱼上买了一台二手中兴2400(4.3)电源,准备用于zvs供电。试机的时候,上电亮红灯,后风扇不转,无输出,检查发现是运输过程中,后风扇右上角机壳位置磕碰变形导致风扇卡主了,风扇转子固定脚也断裂,调整变形位置、热熔胶处理风扇断裂处后,再次上电,机器正常运转,空载运行了5分钟左右,啪一声炸机了,想着退换货太麻烦,于是决定自己维修一下;

再次接入市电,机器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无输出,没有任何反应,所有大管子在板测量均无问题、桥堆无问题,450v大电解有直流300v电压,初步怀疑是辅助电源损坏,排查之后发现R38、R82电阻明显烧坏;

更换了R38、R82同参数电阻,接市电后,还是无法开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有任何反应,测试450v大电解,居然300v直流也没有了,sb3、sb4是有230v市电的;

在板测量450v大电解,容量显示为0L,以为是坏了,取下测量又是410UF,只是容量降低了60UF左右,大电解没问题;

再次排查辅助电源部分,发现VD36、VT5已击穿短路,R30应该是1.5欧的电阻变成了27兆欧,更换之后上电,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更换了TL3844BP,再次上电,久违的风扇声音响了、指示灯亮了、输出电压有了,电源终于正常了。

在3844位置加了一个8脚芯片座,方便以后更换损坏的芯片

最最后,利用小木板做一个尾插,加上品字插座、开关、XT90端子,原机的尾插实在无法使用。

总结(不知道对不对,给坛友们参考):炸以上几个原件的原因,估计是后风扇右上角机壳位置磕碰变形之后,导致运行时风扇卡顿,虽然自己处理过,但风扇运行中还是有很明显的摩擦声音,风扇的卡顿引起辅助电源电流上升,炸了R38、R82、R30、VD36、VT5、TL3844BP这些元件中的某一个,再引起其他元件连环烧毁(也有可能是这些元件本来就老化了,商家长时间储存未运行,我买来一开机就烧坏了),全部更换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维修技术价值超过这个电源的价钱!

网友B:
居然风扇卡住就烧了这么多件

网友C:
牛的,这么多位置都能修好

网友D:
高温的危害性有目共睹,平时一定要勤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价值超过这个电源的价钱!

感谢您的夸奖!
其实也找过其他前辈的维修案例,顺藤摸瓜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风扇卡住就烧了这么多件

也有可能是这些元件本来就老化了,加之商家长时间储存未运行过机器及储存环境的影响,我一试机问题就暴露了

网友E:
能维修电脑电源可不是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的,这么多位置都能修好

其实是参考了其他前辈的维修案例,顺藤摸瓜而已

网友F:
还是老货用料扎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夸奖!
其实也找过其他前辈的维修案例,顺藤摸瓜就弄好了 ...

顺便改个可调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温的危害性有目共睹,平时一定要勤检查。

确实,所以很多大型电器都需要定时维护保养,防止出现意外造成损失

网友:
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问下,zvs有加热铜管线圈卖吗?

网友:
可以改个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维修电脑电源可不是业余的

与前辈您们比起来,我真是业余的,这些知识都是混迹论坛学来的,很多都是依葫芦画瓢,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老货用料扎实

这个老电源用料确实实在,不过我买的这个估计是中兴的后期版本,输出电容只有2个,早期的是有3个的,其他用料基本一样

网友:
卖家遇到这样的买家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要是遇到扯皮的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便改个可调美滋滋

主要是用来给大功率ZVS供电用,就不改可调了。

而且这个电源改可调的套件有点贵啊,也用不到这么大功率,已经用2台明纬S350-27改了可调,一台0-90v、0-9a,用来测试各种小型设备;一台0-30v、无调流,专门用来给小台锯、低功率ZVS等设备供电,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