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3-15):
   低频的解决方法:很多人提到低频就说要10寸大喇叭,那么我这2.5寸的小箱子也要吃饭啊!低频怎么解决?目前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小喇叭发出不错的声音。比如iphone 13plus 的低频就满不错,喇叭估计只有0.3寸。
   方法有二:
   其一:是用有源滤波器拉升100-200hz 12db,这里我们用了相当发烧的opa1612具体方法是:理论+实践,即仿真+试听,反复实验,使其既有量,又有质,且不至于轰头。
  其二:小箱子因为箱容积太小,倒向的理论不好使,密封效率又太低,所以用低音辐射器是增加低频的好办法。
可以充分利用喇叭背面辐射的声波,获得较高的声音灵敏度,同时也可使音箱的低频下潜,拓宽了低频范围。
    实践证明低音辐射器对增加低频的质感是立竿见影的,简单的说用倒向低频是嗡嗡嗡,用了辐射器就变成了嘭嘭嘭
高频的调音:小箱子和耳机很接近,都是近场声,经过大量的对比实验试听,
发现在小箱子调音中应用 3k 峰同样可出奇效。声音在不同的频段有不同的作用,3k左右对整体音色的亮度,通透度,顺畅感有明显的影响,在这里稍微提几个db,好似一锅汤里的松茸菌,懂的都懂,下面是3k峰的仿真图。
音箱箱体设计我们用的是1+2.5寸高低音组合,这是特别给它设计的分频器。
分频器的低频仿真曲线如图:
    以上基本描述了模拟端学林对电路和调音的一些见解,实际上我本人非常不喜欢搞玄学,比如什么发烧tf卡,发烧网络线等等。
科学理性发烧,可重复,可验证,可测量才是作产品的根本。几百字的纯干货分享,老烧和大神请口下留情。
试听---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感受一下甜润的高频和清晰干净的低频。

网友A:
没看懂低音辐射器是什么,以为就是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低音辐射器是什么,以为就是喇叭

低音辐射器可以理解为一个无源的低频振膜,俗称假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低音辐射器是什么,以为就是喇叭

理解成一个喇叭也可以!
一般的,为了降低成本,就是一个喇叭,没有装磁钢和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音辐射器可以理解为一个无源的低频振膜,俗称假喇叭。

我以为喇叭都是无源的
有源的叫音箱.........

网友C:
还是要大喇叭放出来才是真正的低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大喇叭放出来才是真正的低频。

JBL是大力出奇迹,BOSE就是小箱子,小喇叭,出来重低音,各有各的道道。

网友:
辐射盆真的好东西,搬家把电脑上的8寸低音炮箱子换了,原来是带5.1电路和显示面板的,后来电路坏了当无源炮用,箱子有62x46x25,太巨大.现在换了25x25x28.小巧多了,8寸盆+2个8寸共振盆,最近刚搬家事情多,没什么时间,才刚把吸音毡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JBL是大力出奇迹,BOSE就是小箱子,小喇叭,出来重低音,各有各的道道。

大喇叭的低频,结实有力,收放自如,拳拳到肉,听感自然。小喇叭的低频,肥胖臃肿,软弱无力,拖泥带水。当然各有各的味道,还是看你自己喜欢哪种。想听高质量的低频,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尽量选择大喇叭(不过现在的住房条件很难搞了)。

网友:
音响爱好者越来越少了,不是不爱好了,而是生活环境条件不许可。现在走路大声一点,楼下就上来拍门了

网友:
确实现在有个音响都不敢开大声,怕有人敲门

网友:
低频还是大单元的实在,这种被动振膜,要求挺高的,效果还不行,只是听上去感觉低音厚实而已

网友:
被动辐射单元就相当于共振吧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各有各的特色

网友:
我也认为大喇叭放出的低音真实些

网友:
大喇叭的低频是最自然的。

网友:
大口径才是低频王道

网友:
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低频用大口径,但是用好不容易

网友:
f0才是要点,主要是楼主没看过声输出波型

楼主:
音箱箱体设计我们用的是1+2.5寸高低音组合,这是特别给它设计的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