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个插卡的wifi路由器

楼主(2023-03-15):
这段时间试了一圈流量卡,前几天宁夏电信推出神卡,春风卡,上车了。100分钟通话,130G通用,30G定向,现在还有每月领50G通用。我这电信信号不太好,打电话有时得换地方,流量,屋内500k,窗边1到2M,去单位在信号塔附近10M,农村没办法,想买个插卡的无线wifi,放到窗户边,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信号能好些,謝谢。单位离信号塔直线5公里左右,有什么能接收放大信号的吗

网友:
目前用着华为随行wifi.尚可.不过,放家里当宽带用的话,这个就没必要.
还用过的就是四信的工业路由器.项目用的,主要是稳定.

网友:
这几天坛里不是有人在搞那个几块钱的么,PJ一下应该可以,搞个充电头插上供电就好了...

网友A:
华为有个可以接外置天线的4G路由,把天线丢外面,路由放家里,信号满满,缺点是这路由小贵

网友B:
淘宝上搜一下电信卡使用的,应该很多。我知道竞斗云的路由器可以上无线模块,WiFi信号也比较好.问一下,你这个卡多少钱一个月?

网友C:
中国电信 长期春风卡 19元月租,支持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有个可以接外置天线的4G路由,把天线丢外面,路由放家里,信号满满,缺点是这路由小贵 ...

那个不太方便,最好能放兜里,准备长期这个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一下电信卡使用的,应该很多。我知道竞斗云的路由器可以上无线模块,WiFi信号也比较好.问一下,你 ...

不要钱,这个是电信手机卡,含100分钟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电信 长期春风卡 19元月租,支持5G

优惠选一或两年,之后29月租,流量长期,主要是差月租钱,19元我极限,否则选联通卡了。

网友:
就三月初坛友们撸的那个随身wifi就行,价格不贵能三网。

网友:
推荐华为的带网口的4g路由 稳定性好 不易发热掉线

楼主:
看见网上有手机信号增强器,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现在的便宜随身WIFI的都不能插卡都得自己改,有的还没有改的余地......直接支持插卡的都比较贵

网友D:
易尚的随身wifi也挺好的,我用了三年了,499一年,每天50G流量

网友:
以前好像挺多不到10元的。没买,然后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易尚的随身wifi也挺好的,我用了三年了,499一年,每天50G流量

这个便宜,19元,一年二百多,主要是差钱,现在挣钱更难了。

网友:
看你屋子范围有多大,如果是小屋那网上十来块的无线WIFI就可以用,如果大无线WIFI+中继

网友:
这个用这种USB 的会让你奔溃,还是用路由器好。

网友:
想什么都好就要钱  什么价位什么货。DIY后改不算

网友:
小黄鱼整个华为的4G路由器,家里的话还是建议能整个宽带就整个宽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