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迈腾能买吗?年长了那些件要更换一下,一般保养一次是多钱了

楼主(2023-03-15):
老迈腾能买吗?年长了那些件要更换一下,一般保养一次是多钱了

网友:
外行表示 德系车还是别买老车了。。。

网友:
懂车的可以买,自己小毛病明白会修的。b6吗?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车况。

网友:
开过几辆大众的车,老车有几个风险:
1.烧机油,单位一辆帕萨特在25万公里时烧机油,需要后备箱备着机油,少了就补充一下。
2。点火线圈老化,17万公里时,四个点火线圈相继更换,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看来是到寿命了。
3.涡轮增压失效,发生在18万公里时,据说换涡轮花钱不少,干脆没修,提速慢了很多,很肉了。
4.前轮的轴承损坏,桑塔纳车换了好几个前轮轴承。
5.皮单轮磨偏,导致皮带脱落。高尔夫车发生在15万公里时,水温很高,不发电,电瓶缺电扔路上了。
6.电瓶基本是7万公里换一个。20万公里换了三个。
大众的门锁很好,几辆车从来没修过。同时期沃尔沃换了三个。
大众的刹车很好,比日系车刹车稳太多了。第一次开日系车,还用大众的习惯,遇到红灯,不是急刹,就是刹不住过线了,开了半天才适应。

网友:
我有一辆 11年的B6  1.4T,一直用到现在.17万公里,先说换过哪些吧,电池刹车片,刹车油.空滤,火花塞等属易耗品,就不讲了.换过一个节气门(一直不懂事,节气门怎么会坏,上次车停了好久,打火后就没劲.拖到修车店说是节气门,不懂),车子有点烧机油.在刚买的时候有点抖.理赔过变速箱.现在一切正常.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网友B:
国六实行在即,现在过户到自己手里就表示会砸在自己手里,要考虑好!

网友:
为啥要买老迈腾?如果个人喜欢,价格很便宜,那就买回来找地方好好花钱整备一下(可能比购车价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六实行在即,现在过户到自己手里就表示会砸在自己手里,要考虑好!

国6b?我百度下看看什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车况。

嗯,老车了,毕竟有些通病,看看有啥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六实行在即,现在过户到自己手里就表示会砸在自己手里,要考虑好!

对于众多车企跟进降价的原因,业内有声音认为,是国六B标准实施前的清库存考虑。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随着国六B标准执行日期渐进,车企正加速老车型清库,价格将持续保持松动。

  所谓“国六”标准,全称为“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为防治机动车污染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的国家标准。因其复杂性和标准门槛大于“欧六”标准,因此也被业内称为“全球最严排放标准”。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规定,国六标准的实施分为A、B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7月1日起,不能销售、注册、上牌低于国六A标准的汽车。第二阶段从2023年7月1日起,不能销售、注册、上牌低于国六B标准的汽车。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指出,目前的主流汽车厂家均已具备国六B的生产技术,国六排放标准切换主要体现在销售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六实行在即,现在过户到自己手里就表示会砸在自己手里,要考虑好!

看了下.......不让新车上牌吧,老车还是不影响吧,报废标准没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六实行在即,现在过户到自己手里就表示会砸在自己手里,要考虑好!

行驶证是什么标准,年审就按什么标准检测

直喷车时间久了缸内和活塞环容易积碳烧机油,搞些添加剂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不让新车上牌吧,老车还是不影响吧,报废标准没变

话是没错,但各地都有低于国三或者国四不准进入的区域,住在市区而市区不允许国三进入,这车还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是没错,但各地都有低于国三或者国四不准进入的区域,住在市区而市区不允许国三进入,这车还有什么用? ...

这倒是必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驶证是什么标准,年审就按什么标准检测

直喷车时间久了缸内和活塞环容易积碳烧机油,搞些添加剂清洗一 ...

嗯。我用了2瓶,多少管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不让新车上牌吧,老车还是不影响吧,报废标准没变

还有就是二手车过户,不同地方是有排放限制的,也就是低于那个标准是不给落户的,各地方要求不同,最好了解一下
国三很多地方已经不让落户了

网友:
认识的熟人的可以买,二手车商啥的还是别考虑了,省的闹心。

网友:
哪一年的车,国几排放?买的时候要把整备的钱算到车价里,觉得合适再买。除非全程4S点保养或者熟人的车,不然先检查漏油,不漏的话全车油液、火花塞是要换一遍。然后各种胶套、防尘套、球头检查,灯光、天窗、车窗。最后是车内清洁。

网友:
还有看看三元是不是原厂的,水温上来尾气臭不臭,有没有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