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小绿草芯片的自拍机器人

楼主(2023-03-15):
以前叫小绿草,现在叫拍朵拉
台湾的一个公司,特点是人脸跟踪,可以拍视频的时候跟着人左右转动
电池买来的时候已经没电了,随便换了一个7号电池才能用

红色的就是蓝牙芯片 MBT40

主板型号
这个要拆解费了好多功夫,因为底下的六角螺母,跟电机减速主轴太紧,都不好拆,把里面的塑料齿都扭断齿都拧不开

网友:
头回见,看着用料还不 错

网友A:
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如果能加上pid阻尼控制,再加2轴无刷电机,可以改成三轴稳定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

拍全景照片或者人脸跟踪视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加上pid阻尼控制,再加2轴无刷电机,可以改成三轴稳定云台。

有3轴的方案,那个是编码电机,这个纯两根线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