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电磨改调速,如法炮制成功

楼主(2023-03-15):
原帖地址 按照如法炮制,改的过程不顺利,买的铝合金旋钮帽是点胶粘死的,把外壳破坏了才取下内芯,结果内芯也破相不完美了;第一个调速板弄完不好使,第二个才好使,幸亏买了2个

过程没拍,改完后拍的,我这个小电磨前面的轴承间隙大,接钻头,钻头尖抖动大,有1、2mm的偏移量

小电磨没多少钱,陆续投入也不少,各种头,打磨的,切割的,小钻头,不过干点小活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这种小东西,改了后,对外观应该有影响吧?会不会手拿着不舒服?

网友:
我也想改改………………

网友:
有想法,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东西,改了后,对外观应该有影响吧?会不会手拿着不舒服?

外观改变啥了???没有影响

网友B:
一直没大红包撸调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大红包撸调速板

最近都是2元左右的
单从时间成本看,不值得改,太费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都改得很好。

网友:
改什么改啊,装切割片打磨头什么的,最快的速度都嫌慢,力矩还小,稍用力就堵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是2元左右的
单从时间成本看,不值得改,太费时间

我也跟风撸了电磨和调速板,但这电磨真划不来改,改完也就是个能调速的帕金森。调速板到还不错,有空改到我之前的小电磨上去

网友:
电容个头看着有点大。
觉得没必要改。

网友:
调电源侧啊

网友C:
太麻烦了,电位器拧起来手感也差。电磨切割钻孔经常会堵转,你这样来不及关闭会烧电机。
我直接把电位器装到开关孔位上,原装螺丝拧上,电位器电容都不用动的。

网友:
指示灯这玩意纯属装饰品,电机转不转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电位器拧起来手感也差。电磨切割钻孔经常会堵转,你这样来不及关闭会烧电机。
我直接把电位器装 ...

你这个造型好看。

网友:
我是直接买的调速款的

网友:
我觉得改调速不如改成锂电的,不用拖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