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大神:投影机吊装螺丝开裂了断了,怎样修复?

楼主(2023-03-15):
请教各位大神:投影机吊装螺丝开裂了断了,螺丝周围的塑料破碎掉了,留下一个孔,怎样修复?

网友A:
加个铝底板,做出吊装螺母和底座连接螺孔。

网友B:
加底托吧,上面板另找合适的PVC板,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铝底板,做出吊装螺母和底座连接螺孔。

谢谢!也是这样考虑过,在里面用一个适当大小的铝板开孔粘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底托吧,上面板另找合适的PVC板,防尘。

加底托?我是要吊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底托吧,上面板另找合适的PVC板,防尘。

那就是用前后敞口的箱子将机器装上,再吊装箱子

网友:
把投影仪取下来,吊个托盘上去,然后把投影仪放在托盘上

网友:
AB胶,加金属脚

网友(2023-06-07):
可怕的事情,最怕掉下来。

网友:
没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