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空洞时钟

楼主(2023-03-15):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原作者已经开发到第4版,我在西瓜上看到有好几个人做了,数码之家好像还没有。

作者主页:https://shiura.com/dfab/hollow4/index.html
项目地址:https://www.instructables.com/Hollow-Clock-4/

这里面机械结构用3D打印,电路部分用Arduino驱动步进电机。

原作者说由于体积限制,驱动板只能掰弯了针脚插上去,他是没在数码之家混过,不知道驱动板可以做小一点,ULN2003也有贴片封装的:

本来是接插件连接的,不过我也没有整天拆啊装的习惯,直接给焊死了。

这样省了不少空间,底座也没必要那么大,稍微改好看一点,顺便开Type-C孔,主轴那里加了限位固定,保证摔也摔不出来。

原项目表盘没有标记,看时间靠估,加上12个圆坑(后来发现坑挖浅了,几乎没有效果)。

有一根转轴,6mm的,刚好我有铜管,切了一截下来,应该会比打印的更顺滑吧。

简单的组装一下,每个人的打印机精度也不一样,原作者给的旷量比较大,我改小了之后,连接很紧密。

蜗杆还是有点粗糙,后期如果声音大,可以抛光一下。

原作者设计的外壳比较薄,表盘跟底座仅靠一个薄片固定,感觉是个设计缺陷,我打印完之后看到已经有人改了这个结构,通过螺丝固定的。

时针跟分针的连接,本来是一颗螺丝,我给改成了轴承,因为我刚好有好几个这样的轴承。

完工的样子,表盘贴了12个圆点

只是一个摆件,没有什么实用性,精度一般,作者是按理论值设计的转速,28BYJ-48电机的减速齿轮组理论上是1/64,实际上它是1/63.68395,具体误差要通过测试再改写程序。

大多数人做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为了发一个视频,所以我也做了一个:

网页版链接:https://www.douyin.com/user/MS4wLjABAAAAaTgJL5LAbNEl4y-dmSVW3MJIDCqkgHE93hSjNmH-5LXsylsDwQAgCSfRMxokRlM1

网友A:
时针里应该是个小步进机吧而不是轴承!

网友:
手艺不 错,零件工具齐全,时钟当摆件很有创意

网友:
人才啊,工具齐全!

网友:
视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的时钟!

网友:
这个科技感满满的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挺酷的,不知道世家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这个怎么矫正时间呢???每次手动还是网络自动校时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派。小弟只有膜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挺酷的,不知道世家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还做了个视频

网友:
时针分针总是这个夹角吗

网友D:
可恶的网页版,顶层的演示页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矫正时间呢???每次手动还是网络自动校时

这种结构似乎没有办法自动校时,底座跟表盘是独立的东西,程序设计的是底座每分钟转一下,对应分针转6度,时针转0.5度,调整时间需要拿下表盘,转动时针与分针到当前时间,然后装到底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恶的网页版,顶层的演示页关不掉

你啥浏览器啊?第一次用是有演示的,点掉就没有了,tiktok这么大的公司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针里应该是个小步进机吧而不是轴承!

我第一次看到视频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还做了个视频

效果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有创意期待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针里应该是个小步进机吧而不是轴承!

你没看到用了两个齿轮圈吗还有磁铁,自己琢磨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楼主虽然在故弄玄虚但原理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