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龙头滴水,给陶瓷片加阻尼油耐用吗?

楼主(2023-03-15):
给两片陶瓷接触面加阻尼油,就能起到水封的作用。
听说工厂出厂也是这么做的。

就不知道在水流情况下,阻尼油多久会被冲走?

网友:
陶瓷面是依靠光滑表面(釉面)封水的,釉面磨损后就会漏水,加阻尼油是经不住谁的压力的,而且还会污染水。

网友A:
单冷水龙头一般是里面的硅胶垫老化导致的滴水更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感觉应该不耐不住,这个位置流速不小,压力也不小

网友:
在胶垫上加垫片就可以,垫片用饮料瓶剪成的。

网友:
这不分分钟就冲走

网友:
油会污染水啊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只想到封水不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冷水龙头一般是里面的硅胶垫老化导致的滴水更换一个就可以了。

嗯,是的,我换了好多次了,换胶垫就行,管用

网友:
看来这水不给人吃

网友:
我觉得陶瓷芯硬度高,表面很平,又有水做润滑,很难磨损,一般都是密封垫失去弹性造成漏水,所以换它可以解决

另外有个应急的办法

在铜柱和上瓷芯之间加一个垫片,用废塑料卡片做一个就行,相当于弥补了垫圈的高度,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抹油管一会儿,不如加垫圈增加阀片间压力密水性靠谱。

网友:
这个阀芯不贵,1元多一个,换一下也很快的

网友:
还是更换垫片最为稳妥,实在不行可以加上一片薄的,增厚一下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没必要加阻尼油,工厂加是防止粘接。

网友:
换一下也很快的

网友:
拿个牙刷放点牙膏刷一下,又能用多一段时间了,滴点水也不怕的,反正只要水表不转,不会扣你的钱的。

网友:
加个硅胶圈就行

网友:
换个阀芯也花不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