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量产后无法识别

楼主(2023-03-15):
量产前用chipgenius查看是群联PS2251-09,用3.7F92量产之后红色失败,重新插拔就无法识别了,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设备,麻烦各位大佬看看怎样才能救活,谢谢。

网友A:
要短接上边的点位

网友:
黑胶体啊     这种需要短接了

至于短接脚位   楼下大佬补充

网友:
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短接上边的点位

请问大佬具体是短接哪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