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经解决 2256k 闪存ID自己变

楼主(2023-03-15):
把Ad,3a的信息复制到5A的信息里,按5A颗粒直接开卡       报错后       分区工具直接分区   搞定。     就是速度不好  其余正常

这个是拆了一个  刺客外壳  的固态                求工具    顺便帮忙看看到底是哪种颗粒型号

找了个量产工具    查询ID  后选了个差不多的     试着刷了几次   每次都是提示错误39     每次1024模式下插电脑上 软件里看id都不一样

AD, 3A, 18, A3, 61, 25

AD, 3A, 18, A3, 61, 25
AD, 3A, 18, A3, 61, 25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FF有时候显示00,00有时候也显示FF

有时候又是 AD, 5A, 18, A3, 61, 25

AD, 5A, 18, A3, 61, 25
AD, 5A, 18, A3, 61,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网友A:
AD, 3A, 18, A3, 61, 25  这个ID是正确的,如果出现其它ID考虑闪存问题,或闪存虚焊。

网友B:
ID始终没有改变,能正常开卡就行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是否短接问题,碰上过未短接认1024,此时认颗粒不正确。

网友:
短接的时候用镊子夹紧应该能看到正确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3A, 18, A3, 61, 25  这个ID是正确的,如果出现其它ID考虑闪存问题,或闪存虚焊。 ...

大佬好,没看见虚焊的地,选好3A的类型 只要一刷就变成5A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始终没有改变,能正常开卡就行吧

大佬好,问题不能开哎。。奇葩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是否短接问题,碰上过未短接认1024,此时认颗粒不正确。

短接了。。短接提示3A    一进行刷写就提示错误变成5A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排除一下是否为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话,排除一下是否为虚焊

已经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