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着大神改科麦斯KOMAX小电磨为调速版

楼主(2023-03-15):
看见qrut大神的美耐特MNT992501迷你笔形电磨机定速改调速,我也跟着撸了,发现美耐特跟科麦斯各有所长,我就改下科麦斯吧,它的同心度还不错。
收到的货:

标签都贴歪了:

内脏不错,轴承上还有硅胶套,用来减震的吗,

这是高速电机?

改调速得撸调速板呀,我的红包不够大,不能0元购,遗憾

再花高价撸个TYPE-C的PD诱骗器,据大神们说原配的电源不行,得换好点的

调速板到了,个头有点大

减肥下,电位器拆下来,板子裁掉一截

电位器上焊线,因为不走大电流,细线足矣

TYPE-C的12V诱骗器,这样可以用PD电源

调速旋钮后置,原开关窗口找个塑料板填充下

塑料板上开孔,第一次组装,看起来还凑合,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翻过来,固定TYPE-C诱骗小板(AB胶)

后来想想,还是加个指示灯吧,钻孔,塞了根导光柱

重新组装起来

整体看下,还凑合吧

插上电源,拧开开关,一点红灯亮起来

原配的垃圾电源就算了吧,配个我修复的倍思氮化镓BS-C915给它用吧,再配一根1.8米的双TYPE-C线。

END。
最后,再次感谢大神们的无私分享!

网友:
要不是看到90度的C头,还以为装错位置了。

网友:
活儿干的漂亮,看见就布置整齐。

网友:
我直接用三按键的诱骗器直接供电,调速器都省了。

网友:
改的不错啊,看着很美观

网友A:
感觉电位器在侧面好点,可以的话用短的旋钮比较好看,不知道电位器多少K的,我有好些扁平的电位器,到时候看能不能改在开关处。

网友:
改的非常不错哦,,,整体上还是很协调

网友:
你们越玩越花。。。。我不知道咋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位器在侧面好点,可以的话用短的旋钮比较好看,不知道电位器多少K的,我有好些扁平的电位器,到时候 ...

100K的,带开关。

网友:
你们越玩越花。。。。

网友:
都挺厉害的,改的挺漂亮

网友:
都太会玩了,这都整上Type-c供电的了。

网友:
改的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
小电磨身价瞬间提高了,改的挺漂 亮

网友:
我的已经用上了,但是感觉没必要调速,能用就行了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加上改进前后测试效果。

网友:
改的不错,适合不同打磨需求

网友:
倍思的氮化镓是不是老五家常年在出的那个?

网友:
标签贴歪了,我的压根就没标签,不知道是不是退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