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3-03-15):
共享充电宝忘还买断了,想看看有没有大神指点指点。充电口是四个接口的磁吸接口

楼主:
兄弟们这充电宝可不能就这样白买

楼主:
这个是充电口

网友:
忘还买断没限制直接用,有限制就拆电芯,换个带快充的主板用

网友:
这就叫鸡屎焊吧

网友:
又是软包锂电芯,短命货。

  不过这种【流量经济】,厂家生产的就是短命货。你还指望一个充电宝用十年时间嘛❓❓

网友A:
这是要借多久才能买断啊

网友:
这种充电宝是垃圾充电宝,体积大,充电慢,寿命还短。

网友B:
充电宝的优点很多,在外旅行手机常常缺电,充电宝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点,但是很多都不经用,不知是电池容量还是控制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优点很多,在外旅行手机常常缺电,充电宝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点,但是很多都不经用,不知是电池容量还 ...

以前那种老式用18650锂电芯的才耐用,2015年入的小米三芯一万mAh用至今天都8年时间了。

网友:
楼主这个花费不少吧!

网友:
这个买断太浪费了,这种充电宝厂家都是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焊成这样,这厂家招工不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借多久才能买断啊

两天,找不到还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优点很多,在外旅行手机常常缺电,充电宝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点,但是很多都不经用,不知是电池容量还 ...

你是说火车站那种吗

网友:
这个系列的充电宝,我连充电座都有,还有5V8A的电源。不过只留充电座和电源,充电宝都卖了收废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