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新款UUD蓝牙5.2音箱,并升级运放

楼主(2023-03-15):
      找一款没有被振膜的便携和又有低频下潜的蓝牙小音箱,真不好找!很多蓝牙小音箱都被安装了被动振膜来提升低频,低频是增加了但也发出一种“嗡嗡嗡”响的声音,不像主动式的低频那么收放得干净,主动式低频的音箱要求喇叭、功放和腔体都很高,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UUD蓝牙音箱,主要不贵,大小还算可以。购买回来后音质还算对得起券后300多块这价格,高音有点刺耳外其它都好,低频下潜很好。

废话不多说了,进行拆机主题,这款蓝牙小音箱购买回来后不到一月,就被我拆开大卸八块了。

拆机这前先把前面面板扒开,面板是卡扣的。

拆机出来的音箱主板。

蓝牙采用炬芯集成的ATS2853芯片,蓝牙为5.2版本,新款把蓝牙模块焊接在主板上了。旧款音箱是一片独立蓝牙5.0模块与主板焊接在一起的(网上有上一代旧款拆机图)。

原机的4558双运放和TL074型号的JFET输入四运放(更换更贵的运放图片在后面)。

三颗功放管PAM8320,音箱有一个低音喇叭和两个全频喇叭共3个喇叭,每个喇叭单独使用一个功放管,推力十足。

下面把蓝牙音箱主板升级一下,更换原机的JFET输入四运放(TL074)和双运放(4558),

上图是拆下来后的四运放,更换之前先用锡箔纸包裹一下周边的小电子元件,防止被热风枪不小心把周边有些比芝麻还小两倍的小元器件吹飞了。
原机的四运放是TL074,零售价1块多钱吧。我花了18块买一块发烧级OPA4134四运放代换升级。

接着是更换原机的4558双运放,也一样先用锡箔纸包裹周边的电子小元器件。4558运放零售价5毛钱左右,价格在网上都能查得到。
花重金购买了一颗说是菲律宾国家生产的AD8620双运放,请大家帮忙辩辩真假,谢谢!

上图是AD8620双运放正面,下图是运放的背面

一颗AD8620双运放,花了我55块钱再加4元钱运费,够烧钱的。

成功升级更换好后的AD8620双运放。

3节18650电池串联在一起升至11.1伏电压供电,电池续航还可以,用上一天没什么问题。这个长冲程的低音喇叭有四层线圈,能发出很震撼的低频能量。

这次升级了四运放和双运放,音质提升了好几个档次,高音不刺耳了,音乐层次更分明了,声音厚了一些,三频的分布相当均匀;低音部衔接非常紧凑,低频下潜更深,更有弹性了。

网友:
换上声音好听了就物有所值

网友A:
这个音质昨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音质昨样啊。

同价格,长和高差不多的,不嫌稍偏厚的话,音质我感觉还行

网友:
箱体这么薄,虽然没有无源振膜,低频还是靠箱体共震出来的,只是相对来说好点。
凡是靠喇叭背面声波提升低频的箱体结构,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声短路,倒相式,无源辐射式,传输线式,1/4波长加载式等等都会。测频响曲线对比密闭式和带通式的,箱体谐振点之后迅速衰减。
低音炮还是带通式的好,既有密闭式不存在声短路的优点,又能通过谐振提升低频提高效率。

网友B:
楼主换运放真下本啊,PAM8320功放表现不如TI的吧

小喇叭还带着罩罩,好评

网友C:
下一步该换单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该换单元了吧??

以后找到合适的喇叭,可以把左右两个小全频喇叭换一下,把前面卡扣的面板撬开就可以更换喇叭了,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运放真下本啊,PAM8320功放表现不如TI的吧

小喇叭还带着罩罩,好评 ...

PAM8320功放管转换效率很高,推动小喇叭够用了。带喇叭罩这点设计得很周到,也起到防止低频波干扰到小喇叭振盆的震动频率,前面那个倒相孔喷出的气流能把蜡烛火吹灭掉

网友(2023-04-23):
这音箱声音可以哦

网友(2023-12-13):
干嘛不买个好点的啊

网友:
这机子不错,更换运放后声音更好一些了吧。

网友:
楼主有能力,有想法,不错

网友D:
下一步该换单元,完了再换功放

网友:
用这个看火车开过的电影。隆隆声很震撼吧?

网友:
我也买了,可惜的是虽然是蓝牙5.2,但是连接的格式还是sbc的,我觉得至少也得AAC编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该换单元,完了再换功放

我感觉换个木壳更好看,还能减少箱声.

网友:
这音箱没高音喇叭, 怎么会"高音有点刺耳".
PAM8320 12v4欧 20W. 三片60W 三节锂电算12V 2600毫安 满功率输出半小时?
感觉二个小喇叭没有必要用这大功放.
电池供电不是功率越大越好, 要考虑续航, 按楼主描述可用一天,按8小时算 相当于12V300毫安 能输出多大功率?

网友:
更换运放后声音更好

网友:
本体太小,换了心理作用大于实际。外接箱子吧,效果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