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3A的空气开关,可以接最大多少瓦的电器?

楼主(2023-03-15):
如图,供电局换了个电表说是49KW
但是,我发现。。。有个开关居然是63A 的~
这个63A的是第一接下来是电表,再接下来是40A断路器再接下来是室内的断路器~

网友:
每千瓦大概是4A,63/4约等于15千W吧,需要10及以上平方线才可以带的动。

网友:
电压不是400v吗

网友:
380*63*3,71820瓦

网友A:
三相63A,380V时约41.5KVA

网友:
三相   工业用户

网友:
三相交流电每千瓦大约1.5安培电流,63除以1.5,大约等于42千瓦。

网友B:
供电局没说错,
功率因数设为0.7
380*63*3*0.7/1000=51K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63A,380V时约41.5KVA

这个算法是对的,4楼竟然直接乘以3,应该是根号下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没说错,
功率因数设为0.7
380*63*3*0.7/1000=51KW

你说错了,不是3,是根号下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没说错,
功率因数设为0.7
380*63*3*0.7/1000=51KW

乘以根号三吧

网友:
电的理论知识太欠缺了,不会计算

网友:
S=1.732*U*I=1.732*380*63=41464VA=41.464KVA

网友:
我干电工的,实际应用中简单快速的算法是1kw按2a电流算,再加上要有冗余容量,一般不频繁启动的设备63a空开也就带30kw左右的负载,极端情况下可以带40kw左右的阻性负载,如果带电机要减小使用功率,如果电机频繁启动要按5-7倍额定电流算

网友:
单相220x63.三相就是三倍,大概40kva。

楼主:
2楼15K
4楼71K
5、7差不多41-42
8楼51K
9楼同5、7都是41-42
13楼30K
擦………
这么多不同答案。。。
那估计应该是41-42K是正确的。

网友:
持续运行30KW没问题,标称四五十千瓦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没说错,
功率因数设为0.7
380*63*3*0.7/1000=51KW

你这样算不对吧,应该是380*63*1.732*0.7/1000=29025

网友C:
错啦,你想直接乘3的话,那就只能用220的电压计算。
220*63*3 = 41千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啦,你想直接乘3的话,那就只能用220的电压计算。
220*63*3 = 41千瓦。

是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