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麻花钻头与孔的大小关系?

楼主(2023-03-15):
麻花钻的实际直径是否会比标称小一点,以避免钻出的孔偏大?

假如M2的钻头,用M2的自攻螺丝合适吗?

网友:
估计大了  自攻螺丝本就是硬顶  孔可以开小一点  ……

网友:
有经验值的,比成型尺寸要小点,材料软的可以更小些。

网友:
不小,本来麻花钻的孔也 没啥精度。要精度直接上铰刀。用自攻螺钉的话,得去查自攻螺丝的底孔,在不同材料上的底孔大小还不一样。

网友:
有误差 不会那么大

网友:
M2螺丝的螺纹就是2mm,2mm的钻头打的洞2mm的螺丝几乎可以随意进出。
要用1.5mm的钻头打!

网友:
六楼说的对,选择什么直径的钻头,取决于你是要钻一个过孔还是攻丝。过孔可以直接上直径相同的钻头,攻丝就要选小一些的。

网友A:
话是这么说,其实得看被钻物! 我就是听信6MM孔要用5MM钻头打,结果打出来膨胀螺丝打不进去,这里说的是塑料膨胀,更不要说铁膨胀了,打的砖头,后来还是打了6MM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是这么说,其实得看被钻物! 我就是听信6MM孔要用5MM钻头打,结果打出来膨胀螺丝打不进去,这里说的是塑 ...

你好像理解错了,楼主说的是攻丝打孔,你理解了膨胀打孔了。

网友:
3*0.5 4*0.7 3毫米钻头2.5 4毫米钻头3.3 6毫米钻头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是这么说,其实得看被钻物! 我就是听信6MM孔要用5MM钻头打,结果打出来膨胀螺丝打不进去,这里说的是塑 ...

我昨晚就用5mm 的钻头打砖墙,放6mm 的塑料膨胀螺丝很合适,拧上螺丝很好。

网友:
材质和用途都要考虑,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

网友:
如果是自攻电螺丝,估计小一个号也行,毕竟就算不开孔,像那种木头塑料什么的都可以直接攻进去

网友:
钳工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就用5mm 的钻头打砖墙,放6mm 的塑料膨胀螺丝很合适,拧上螺丝很好。 ...

电锤的同心度一毫米的误差不算大了。

网友:
麻花钻的实际直径是否会比标称小一点,以避免钻出的孔偏大?
麻花钻是会比标示直径小0.05mm左右的,对我们普通使用没有影响。

假如M2的钻头,用M2的自攻螺丝合适吗?
钻头直径大小一般是标注为∅多少的,M2的自攻螺丝肯定不能用∅2的钻头钻底孔,已经没有握钉力了。
公制螺纹可以用牙径减去螺距加工底孔,螺距可以度娘一下。diy玩的,底孔加0.1mm-0.2mm都没什么问题。

供参考

网友:
这是丝锥攻丝前钻孔直径,他说的是自攻钉

网友:
都是高手。感觉应该开小一点,孔小还能改大。

网友:
自攻电螺丝,根据材料不同,转头可以小1-2个号,木头的话,小几个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就用5mm 的钻头打砖墙,放6mm 的塑料膨胀螺丝很合适,拧上螺丝很好。 ...

1,我猜你用的小黄鱼膨胀,偏小
2,我怀疑你的钻头不同心的,打出来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