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朝矿老华硕RX580 8G 2048SP折腾记第二弹

楼主(2023-03-15):
上次把显示输出口补齐 已经可堪一用了 但是打游戏时会撞温度墙 频率由原来的1284掉到1000出头 导致帧数忽高忽低 影响观感

先是找了个RX470 1206的BIOS 拆下刷入烤机一气呵成 温度很低 但是只有DVI能用 这与最初的目的并不相符
遂继续寻找合适的BIOS 直到试到华硕RX570 1244MHz的BIOS才比较满意 只要不是极端负载频率基本不掉 显示输出也完全正常
跑个欧卡2 虚拟分辨率4K BIOS默认风扇温控 比默认的1284稳定一点 体质80
X8是我主板的问题 最近倒霉事情略多
建议刷入之前用GPU-Z保存一下原来的BIOS 原来的BIOS可能有锁 我在Windows下刷报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9gbNkNPr4oAHZ092PqA0w  提取码:jwio

网友A:
真有耐心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这么折腾!

没办法 矿卡就是得折腾
要是正常二手显卡价格合理 我就不会选矿卡了

网友B:
卡是多少钱败得呀?
我也想买一块
连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是多少钱败得呀?
我也想买一块
连接有吗?

我的是闲鱼199包邮入的
我昨天看到淘宝上有195包邮的 但是他写的华硕RX470 8G 店叫至强电脑 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电路板方案
你得自己试
这卡我觉得有点丐 感觉风扇也没有吹透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闲鱼199包邮入的
我昨天看到淘宝上有195包邮的 但是他写的华硕RX470 8G 店叫至强电脑 不知道是不是 ...

店家id给一下呗
去看看还有没

网友C:
你这体质,散热有问题,赶紧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家id给一下呗
去看看还有没

闲鱼的唐伯虎1 我不推荐 矿卡的小原件基本都是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体质,散热有问题,赶紧加强一下。

钱包不允许 换散热器也贵了 对这卡来说不值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钱包不允许 换散热器也贵了 对这卡来说不值得

你这明显是硅脂不好。

原则上这批货散热器都是一样的,我的体质90多,你这80多,肯定是硅脂不好。

难道你的热管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明显是硅脂不好。

原则上这批货散热器都是一样的,我的体质90多,你这80多,肯定是硅脂不好。 ...

抽雷圣手发作了 管不了
硅脂是买了很久的7783水泥

网友D:
刷BIOS能好就肯定不是什么散热问题

470本色就是这样的,570限值高点但也有限,驱动里面把功耗限值拉高就好,有的卡BIOS里面限值太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压也是不同的(自动出来那个电压可视化工具改不到,要16进制编辑器),这才需要去改BIOS,并且是改,不是刷别的,因为供电部分不同在BIOS里面会有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有些刷了会反倒出现撞墙的症状,国内普遍逮到显存一样的就刷的做法只能说太肤浅了,当然了你这是矿卡用起来问题不大也就算了

网友:
一看到RX580我就想起三姓家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BIOS能好就肯定不是什么散热问题

470本色就是这样的,570限值高点但也有限,驱动里面把功耗限值拉高就好 ...

原版BIOS是撞温度墙了 再加上我的散热器可能也有问题 没多少风吹出来 感觉鳍片都没吹透
我刷低频BIOS就是为了减少发热量
散热器的问题等有合适价格的再买一个试试

网友:
也一直想入个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BIOS能好就肯定不是什么散热问题

470本色就是这样的,570限值高点但也有限,驱动里面把功耗限值拉高就好 ...

改供电匹配BIOS我并没有那个知识和能力
而且以我自己的能力只用这种解决方案
就提一个垃圾佬最近的例子 为老旧主板添加UEFI以及NVME
以你完美的思路 那只能自己写
普通人有这能力还会捡这些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抽雷圣手发作了 管不了
硅脂是买了很久的7783水泥

对了,显卡BIOS没刷过,

大概说下步骤,和软件。

看其他人教程,又要卸载驱动

又要这啥,那啥的。

网友:
不是说矿卡的命都不长?怎么还要去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显卡BIOS没刷过,

大概说下步骤,和软件。

我用的atiflash
刷机工具和BIOS都能在techpowerup.com上面下载
GPU Brand优先选择已验证的 Unverified Uploads是未验证的 里面可能有别人改的超频版
主板和CPU最好选带核显的 刷黑了可以用核显进系统刷
在系统里面刷报错就得拆芯片用编程器刷

管理员权限CMD
CD \     (退回根目录)
CD 你atiflash软件的文件夹名字
atiflash.exe -unlockrom 0   (解锁rom)
atiflash.exe -f -p 0 xxx.rom   (xxx输入你要刷入BIOS的名字 名字不要带空格)
回车后出来很一长串英文 最后有Restart System To Complete VBIOS Update就是刷成了
Eorr就是报错了 要拆芯片用编程器刷
有的BIOS刷了认卡 但是没显示输出
刷成了重启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