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防反充保护板探讨

楼主(2023-03-15):
某宝搜到一种电池防反接保护板,价格不贵,但是特别提醒要先正确接入电池的正负极,板子输入端可以错误接入电源而不烧毁,有点不符合使用要求呀。

经测绘实物,原理图如下:

发现:OUT端按正负极接入充电模块输出正负端,IN端接电池,电池正负极接入正确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充电,如果接反,则不充电,达到了电池充电防反接的目的。
这个电路充电时,要经过两个p沟道mos管,也就是等于充电电路中串入了两个p沟道mos管的内阻,如果IN和OUT正端连接在一起作为接电池端,两个mos管S极接充电模块正端,是不是就等于把2个mos管并联了,降低了板子的内阻,扩大了板子的电流?(请忽视图上N字)

网友A:
这板子和整流桥不就是一样一样的嘛

如果自己使用,可以在充电器输出端反并二极管+保险管的方式实现防反接,不过这是一次性的,只要接反一次,保险管就烧了,二极管也有可能烧坏,需要更换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一次性的不太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和整流桥不就是一样一样的嘛

如果自己使用,可以在充电器输出端反并二极管+保险管的方式实现 ...

用小电流自恢复的保险,价格不贵

网友:
这板子有啥用?都小心的把电池正负极接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一次性的不太方便。

虽说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接电的时候都是会很小心的,不可能老是接错吧?

我自己改的可调电源中就是用这种防反接的,使用很久了,到目前还没接防过电池或者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小电流自恢复的保险,价格不贵

那就得舍弃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舍弃大电流

也有几安电流的,就是比mA级别的贵太多且体积巨大,自恢复的也有一定阻值一般应用没甚什影响,过大电流得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几安电流的,就是比mA级别的贵太多且体积巨大,自恢复的也有一定阻值一般应用没甚什影响,过大电流得 ...

对的,我用的是反并双10A10二极管+一般的5a保险管,还是直接熔断这种保险管安全一点,就是反接熔断之后需要更换,有点麻烦

楼主:
这个防反接板子能使用,不错,还便宜。

网友:
很多充电器里有反接保护,你这个也不错

网友:
两个二极管搞不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