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接口,现在还有用吗

楼主(2023-03-15):
一个外置光驱刻录机

网友A:
SCSI接口,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应该是scis
老的服务器硬盘接口

网友B:
老的笔记本内置光驱接口,对应台式的IDE/PATA

楼上没见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SI接口,不知道是不是

哈哈,好老的名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笔记本内置光驱接口,对应台式的IDE/PATA

楼上没见过么

正解,笔记本电脑的缩小版IDE接口

网友:
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串行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好老的名词啊,

SCSI不老,现在的NVME就是走的SCSI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I不老,现在的NVME就是走的SCSI PORT

哈哈,这个接口不是早就有了吗

网友:
这是IDE接口吧。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光驱的usb外置盒,光驱是ide接口的。这种接口的光驱不好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接口不是早就有了吗

SCSI是一个协议的类,不是说SCSI是一种接口规范,本身SATA控制器也是走的SCSI总线,最初SATA控制卡的名字叫SCSI磁盘控制卡,协议上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I是一个协议的类,不是说SCSI是一种接口规范,本身SATA控制器也是走的SCSI总线,最初SATA控制卡的名字 ...

哈哈,分不清接口还是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分不清接口还是协议

物理接口算是协议的一种体现,得有协议栈、控制器、终端和操作系统软件支持,比如你看到的SATA可以是最标准的7线也可以改成14线实现盲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接口算是协议的一种体现,得有协议栈、控制器、终端和操作系统软件支持,比如你看到的SATA可以是最标 ...

哈哈,一看就是老师,我最烦说教了,从不认真听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一看就是老师,我最烦说教了,从不认真听课!

不是老师,我就是下午闲着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老师,我就是下午闲着没事

哈哈,我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了,谢谢您的热心,别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了,谢谢您的热心,别误会! ...

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是ide接口的光驱。t60的光驱就是ide接口,做usb光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