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为汽车精心打造组装的80Ah磷酸铁锂启动电池,费时费心费力

楼主(2023-03-15):
声明警告改装有风险,本文仅为技术性尝试,各位友人需注意,切勿模仿,如有不良反应后果,责任自负,纯属巧合与本文无关!

我的车是2018年买的MPV,停得多,开得少,3年多,原车电池就不行了,详见:《电池打不着了,得想方法启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65&fromuid=1835482 (出处: 数码之家)电池打不着了,得想方法启动……》。

因不急着使用,而且也备了超级电容应争急启动,再加上拖拉,所以组这个铁锂电池花了很长时间。从了解到买部件,断断续续的,都慢慢来。
另外,还买了一些M6的螺母、垫片、弹簧戒指,再加上之前准备好的高温胶布。

原电池是瓦尔塔80AH时,见下图:

为了方便装到车上,特意找了与原电池一样尺寸的电池盒,型号为:57217。

电池的外形尺寸是确定了的,为了方便组装固定到电池盒内,那就得选择合适尺寸的电芯(148mm*97mm*27mm),而且整组电池的容量与原电池的差不多,价钱也必须适合,这样才完美。

电池是要求卖家转为M6螺柱的。

将8个40Ah的电芯装到电池盒了,周边有空隙,完美!

为了安全隔离,买了这0.5厚的环氧板。并根据电芯片尺寸切好间隔用板片。

电芯的连接,考虑到加工,及导电电流,选用了20mm*1mm(宽*厚)的镀镍铜排。

铜排的弯形加工,用上了3*3的铝型材。

电池盒内的正负极连接线,采用了2.5平方,各8根并用。接电池上的用50A的线耳,接到电池外壳端子的用100A线耳。压好线后,大功率烙铁上锡。

铜排的钻孔,没有拍到图片,就勿略了。
先试装连接片,合适。

每个电芯间用切好的环氧板隔着,整组电池的四周上下6个面都用了环氧板保护。

拧好连接片及接线。

盖上电池上壳,用纤维胶带栓住,初步完工。

装车。

到这里,完成了。

完全裸奔,即不加保护板,也不加均衡板。从2022年8月开始到2023年3月,总共跑了3000公里左右,都是单程380公里长途高速多。

其中,也拆电池回来检测了一次,还在裸奔的装了回去。

同时,也给下一个DIY:自制电感式主动均衡板做了后续。

网友:
楼主厉害,不知道裸奔这几个月后测试没有测试一下各个电池组的状态?
期待楼主后续,如果可以的话,裸奔应该是最好了吧

网友:
我的汽车也停得多,启动电池备有.

网友:
楼主这是大手笔啊。

网友A:
比买的铅酸电瓶放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买的铅酸电瓶放心多了。

放心在哪里?安全性不如铅酸吧?亏电确实不用担心,我更担心寿命

网友:
完全裸奔有点怕怕啊

网友:
这个价格不菲啊

网友:
楼主批量生产卖吧

网友:
不得不夸一下楼主特意买的电池盒子不错,这盒子很给力。

网友:
有这个想法,电感主动均衡板买好了,就是担心发动机仓会不会过热,要不要电池周围加点隔热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买的铅酸电瓶放心多了。

是贵多了,而且不放心的多

网友:
谢谢无私分享!!期待后续使用效果反馈。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

网友:
我小电驴用了快10年铁锂电池,安全、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寿命怎样是关键

网友:
虽然停1个月还能启动,但还是在电瓶上加了个断电开关,就是麻烦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