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插拔烙铁发热芯座子正确名称谁知道?

楼主(2023-03-15):
这种座子不知正确名字叫啥,换可插拔的C1321烙铁发热芯很快捷方便,想多D几个手柄用,但在马云家搜不到有这种座子卖的,知道正确名称的告诉一下。

网友A:
试试以图搜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以图搜物?

用图片搜了,搜不到,而且系统提示说图片太过模糊。

网友B:
以前想给936买发热芯。知道有1321、1322、1323等等。好像1321最好?
座子就不懂了

网友:
试试搜s端子

网友:
有谁能回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想给936买发热芯。知道有1321、1322、1323等等。好像1321最好?
座子就不懂了 ...

1321日本京瓷最好,不过现在有台湾仿京瓷1321寿命也很长,基本可以不必入手日本京瓷,最脆弱的发热芯是国产1322国瓷发热芯,即使是高迪名牌也是没用几次头部就碎裂,偶尔也有国产杂牌1322陶瓷芯做得好的,也挺耐用不碎头部,但毕竟少见,我也是偶然收到一根挺耐用的,不过牌子不清楚不好买。现在用台瓷C1321可插拔也比较耐用,但手柄只有一个,打算自己再Diy一个手柄,省得频繁换烙铁头麻烦,可惜插拔座子不好买。

网友C:
卡农头  航空头。给你个思路把

网友D:
搜M8- 4P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农头  航空头。给你个思路把

有看到过,但估计会因为太大放不进手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M8- 4P 就行

M8-4P的母插头跟我发的图不太一样,估计会因为针孔的摆列角度而对不上。

网友E:
现在都流行高频焊台了,还折腾这种老货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流行高频焊台了,还折腾这种老货干啥?

现在已经JBC了,还折腾高频这种老货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流行高频焊台了,还折腾这种老货干啥?

不开玩笑了,高频也有这种插拔芯的,能弄到插拔座子,高频也能用啊,而且936还蛮好玩,电路简单,维护方便,耗材比高频的便宜多了。

网友:
下边那种叫DIN插头座,过去的日本收录机常常用五芯的那种,当时我们的电料行只有卖二芯和四芯的,有人就买了四芯的自己回来改五芯的用。现在的品种很多了。

网友F:
好像现在有DIN标的,还有小一点的MINI DIN标的,要注意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好像现在有DIN标的,还有小一点的MINI DIN标的,要注意区别。

查了一下,MINI DIN的母头外径9,公头外径11.15,DIN的母头外径11.7,公头外径14。

网友:
DIN标准是德国标准,种类多如牛毛,适用面非常广泛。记得八二年的时候,单位搞技术改造,需要买一批DIN标准的资料,派我去北京标准化总局去买,那里没有纸质的标准,所有DIN标准都是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大约120照相底片那么大,一张胶片上有几十页,装了两个大铁柜子。需要哪个编号的,他们就找出来,放到一个美能达的机器里读,机器连着复印机,然后就复印成A4纸的标准文件。整套机器真的很高级,胶片上几毫米大小的图像,放大到A4,仍旧很清晰。DIN标很多都直接转为ISO(国际)标准了。

网友:
德国的DIN标准、国际的ISO标准、我国的GB标准,很多都是一一对应的,而且现在好了,不用跑标准局了,百度都查得到,当然不免费,想看、想下载要花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MINI DIN的母头外径9,公头外径11.15,DIN的母头外径11.7,公头外径14。
...

谢谢分享,这种插座就是规格分类太多了,不好查,好慢慢仔细对比插座孔的角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