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了避免光污染,把pcb上两个贴片指示灯用什么盖住比较好?

楼主(2023-03-15):
希望彻底看不到光线,

用黑色胶布粘住是不是不够好?
如果黑色胶布受潮,会不会很麻烦?而且胶布对于pcb的绝缘性不够

怎么盖住贴片指示灯比较好呢?
最好盖住指示灯后,如果想恢复指示灯也有办法恢复的
挡住贴片指示灯发光,用什么办法好呢?

网友:
哈哈,拆了省心

网友:
直接抠掉,省心,省电

网友:
左手拿一字口螺丝刀从LED侧面顶上,右手握个小拳拳一捶,觉得力道泄了,左手赶紧收回。。。。。

网友:
用一贴好,医用的东西应该无毒

网友:
刀片把PCB线路割断,那天需要,再接回来

网友:
直接记号笔涂个乌漆麻黑就行了!

网友:
黑色电工胶布,一层不够就两层

网友A:
黑色玻璃胶上去就一坨

网友:
黑胶滴上一坨……

网友:
醋酸布胶带,可随时还原,绝缘,防灰尘有一手

网友:
把PCB版上的线路割断即可。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704硅胶,粘上容易扣掉也容易,而且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玻璃胶上去就一坨

指示灯用浇封住,是否散热会有问题?

网友:
黑色电工胶布,应该不导电,也不受潮吧!

网友:
金属胶带,好用!还能散热和屏障

网友:
用双面胶粘一块黑色的塑料上去,想亮就去掉,方便得很。

网友:
拆掉,不能惯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704硅胶,粘上容易扣掉也容易,而且防潮

最简单的不是用黑色热熔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