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EPS-6020模块电源怎么启动的

楼主(2023-03-15):
各位大神,在咸鱼上看到卖这个模块的,有没有知道新星EPS-6020,或者4820模块电源能不能上电启动,带有尾插。另图片咸鱼截图,谢谢原主图片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可以拿来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A:
这就是路边共享电池的充电器,我买了2个不会启动

网友B:
这个需要485通讯协议启动,有人说可以485之间串接120欧电阻可以启动。具体不知道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同求启动方案

楼主(2023-05-09):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485通讯协议启动,有人说可以485之间串接120欧电阻可以启动。具体不知道你可以尝试一下 ...

谢谢,那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路边共享电池的充电器,我买了2个不会启动

你试以下4楼的方法可不可以启动,可以了我也去买两个拿来给电车充电。

网友C:
功率不是很大大,电源不能当充电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是很大大,电源不能当充电器使用

有1千多瓦了,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通信电源上用的,是给电池充电作为通信的后备电源。应该具有恒流功能,
给电车充电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4-04-17):
同求启动方法

网友:
外面那个端子是CAN通讯,在里面有一块小板是可以串口ttl连接的,通讯协议不知道,校验码加密了,而且经常变化算不出来,可以输出,但是调压的指令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4-11-11):
淘宝有40块钱的蓝牙启动板可以接,可以买一个研究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尺寸

网友D(2024-12-23):
短接可用,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D:
短接可用,最大功率输出

厉害了,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