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两个不同品牌换下来的LED灯

楼主(2023-03-15):
公司烧了两个灯泡,换下来,闲来无事,分解拆了个遍,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用料比新款阳光照明9瓦好,以前阳光9w是开关恒流方案,后来缩水成线性恒流。

网友:
怎么还掉了一颗LED啊!

网友:
只拆了一个

网友:
不是一家生产的,都拆开看看,不一样。

网友A:
怎么就 没有长寿命的LED灯呢?

网友:
用心良苦。

网友:
做工不是还可以吗!要么灯珠,要么电源。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两个做工都差不多

网友:
做工不错,恒流方案

网友:
右边的这款灯珠烧的有些多,估计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老化所致。

网友:
  这灯会不会很热

网友:
做工不算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 没有长寿命的LED灯呢?

寿命和成本是成正比的

网友:
还是太热了

网友:
应该能修好

网友:
左边这款灯,散热桶这么厚实少见。

网友:
换灯珠调小电流继续还能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