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不要用无外部晶振的USB转串口来校准 STC的内部HIRC频率

楼主(2023-03-15):
不要用淘宝上无外部晶振的USB转串口来校准 STC32/STC8的内部HIRC频率,
这样会将外部第三方的USB转串口的频率误差带进STC32/STC8,
请使用STC自己的外部加了22.1184MHz的 STC-USB Link1D,
用这个高精准的22.1184MHz 来校准STC内部高稳定宽范围的HIRC时钟,

当然再准
也不如STC出厂时的参数准,请用户自己在自己的用户程序区,
用STC出厂时预置的参数来设置STC8/STC32系列的内部高速IRC频率, 就不会引进新的误差

STC出厂时,内部用专门调频率的专业工具校准了多种常用时钟频率参数,如:
22.1184MHz, 24MHz, 27MHz, 30MHz, 33.1776MHz, 35MHz, 36.864MHz, 40MHz, 45MHz 等 !
比用户下载程序时利用通信手段自动再校准精度强多了 !

如预设的多种频率对用户系统太高,用户还可再对时钟分频后给MCU使用
强烈建议用户在自己的程序区用STC出厂时专业校准的参数来设置自己需要的内部HIRC工作频率
常用频率,STC出厂时都帮大家用专业设备校准好了,放心使用,常见的频率如下

STC-USB Link1D是【STC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烧录器、脱机自动烧录器】
免费+包邮 送大家
你如用STC专业的工具来校准,常温只有 +-0.3%的误差
============================================
STC的STC-USB Link1D工具校准STC32/STC8/STC15时是 +-0.3%的误差,
如外部淘宝上无外部晶振的USB转串口的时钟误差是 +-1.5%
那常温下HIRC的整体误差就会变成 1.8%
============================================

关键HIRC 在 -40度 ~ +85度工作时,相对你下载程序时校准的频率误差后,还要加上温漂,如 +-1%
所以:【不要使用淘宝上无外部晶振的USB转串口来】校准 STC32/STC8的内部HIRC频率
===这会引进新的时钟误差

STC-USB Link1D是专业仿真器、在线全自动烧录器、脱机自动烧录器,
===内部有外置的高精准22.1184MHz时钟来帮助专门校准STC8/STC32的内部高速IRC时钟
免费+包邮 送大家 STC-USB Link1D

网友A:
芯片出厂不进行测试校准吗?

网友:
国内芯片行业乱象,有人全测,有人抽测,还有人不测,唉

网友B:
STC-USB Link1D是专业仿真器、在线全自动烧录器、脱机自动烧录器,怎么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USB Link1D是专业仿真器、在线全自动烧录器、脱机自动烧录器,怎么送

直接联系我,免费送样。可以加我QQ:3323874452 或者微信:181062965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出厂不进行测试校准吗?

其实STC出厂时,内部用专业工具校准了多种常用时钟频率参数,
比用户下载程序时利用通信手段自动校准精度强多了 !
强烈建议用户在自己的程序区用STC出厂时专业校准的参数来设置自己需要的内部HIRC工作频率
常用频率,STC出厂时都帮大家用专业设备校准好了,放心使用,常见的频率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STC出厂时,内部用专业工具校准了多种常用时钟频率参数,
比用户下载程序时利用通信手段自动校准精度 ...

出厂校准了,为什么烧录还要再校准?每次烧录校准的结果还不一样,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校准了,为什么烧录还要再校准?每次烧录校准的结果还不一样,唉

烧录都是软件自动校验的,您只要选合适的频段,下载时的偏差都是很小的,
我随便测试了几款STC的畅销芯片,晶振33.1176M,6M的波特率烧录如下:

网友A:
误差小只是在常温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变化,或温度变化会怎样?能否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仍保持较小的误差?比如你上面截图的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差小只是在常温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变化,或温度变化会怎样?能否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仍保持较小 ...

我觉得普通石英晶振也做不到。

网友:
你的感觉也太不准了。两三毛的12M无源晶振在常温下精度高达15ppm,15ppm是百万分之15,也就是0.000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都是软件自动校验的,您只要选合适的频段,下载时的偏差都是很小的,
我随便测试了几款STC的畅销芯片 ...

这个ISP更新有点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小只是在常温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变化,或温度变化会怎样?能否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仍保持较小 ...

可以的, STC8/STC32G的内部高速HIRC几乎没有压飘,温漂也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都是软件自动校验的,您只要选合适的频段,下载时的偏差都是很小的,
我随便测试了几款STC的畅销芯片 ...

如果用了比较垃圾的USB转TTL芯片,经过出厂校准的STC芯片是不是会被垃圾USB转TTL芯片误导重新校准?
为什么每次烧录都要校准?一定是出厂的时候没有校准。
为什么每次校准的误差都不一样?一定是芯片内部RC的微调步进太大。

网友A:
很多内置RC振荡的芯片内部的RC误差都很大,1%的误差算是比较好的了,很多是2%或3%,这些无所谓的,用户在选用芯片的时候如果应用对时钟精度没有太高的要求,这些芯片都是可以用的,如果对时钟精度有要求,一般都会用外部晶振,厂家再吹内部RC精度高也没有人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了比较垃圾的USB转TTL芯片,经过出厂校准的STC芯片是不是会被垃圾USB转TTL芯片误导重新校准?
为什 ...

使用STC出厂前用专业时钟调校设备,调校的如下10种常用高精准内部HIRC频率--STC8H8K64U
22.1184MHz,24MHz,27MHz,30MHz,33.1776MHz,35MHz,36.864MHz,40MHz,44.2368MHz,48MHz
在用户程序区用户自己选择设置如上STC出厂前调校的这10种内部高精准的HIRC的频率--STC8H8K64U
===常温下STC出厂前用专业的高精准设备调校的这10个固定频率时钟误差 < + - 0.3%
===没有压飘,只有+-1%附近的温漂【-40度 ~ +85度】
而如用户使用在ISP烧录时任意设置的频率,虽然范围很宽很灵活,但如用户使用第三方不专业的USB转串口来烧录,
来校准成其他的频率,这有可能会将第三方不专业工具的时钟误差,在用户ISP下载时重新校准频率而带入芯片内部
即使用户要设置特殊的频率,也请使用 STC的专业工具 STC-USB Link1D
===用STC-ISP下载时设置任意频率, 请使用STC-USB Link1D来校准内部高精准HIRC的频率,
===这个STC-USB Link1D 专业工具专门外挂了22.1184MHz晶振来ISP下载时校准内部时钟到任意频率
===STC-USB Link1D是【专业仿真器,专业在线全自动下载器/无需手工停电,专业脱机烧录器,专业时钟校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内置RC振荡的芯片内部的RC误差都很大,1%的误差算是比较好的了,很多是2%或3%,这些无所谓的,用户在选 ...

使用STC出厂前用专业时钟调校设备,调校的如下10种常用高精准内部HIRC频率--STC8H8K64U
22.1184MHz,24MHz,27MHz,30MHz,33.1776MHz,35MHz,36.864MHz,40MHz,44.2368MHz,48MHz
在用户程序区用户自己选择设置如上STC出厂前调校的这10种内部高精准的HIRC的频率--STC8H8K64U
===常温下STC出厂前用专业的高精准设备调校的这10个固定频率时钟误差 < + - 0.3%
===没有压飘,只有+-1%附近的温漂【-40度 ~ +85度】
而如用户使用在ISP烧录时任意设置的频率,虽然范围很宽很灵活,但如用户使用第三方不专业的USB转串口来烧录,
来校准成其他的频率,这有可能会将第三方不专业工具的时钟误差,在用户ISP下载时重新校准频率而带入芯片内部
即使用户要设置特殊的频率,也请使用 STC的专业工具 STC-USB Link1D
===用STC-ISP下载时设置任意频率, 请使用STC-USB Link1D来校准内部高精准HIRC的频率,
===这个STC-USB Link1D 专业工具专门外挂了22.1184MHz晶振来ISP下载时校准内部时钟到任意频率
===STC-USB Link1D是【专业仿真器,专业在线全自动下载器/无需手工停电,专业脱机烧录器,专业时钟校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小只是在常温和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变化,或温度变化会怎样?能否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仍保持较小 ...

使用STC出厂前用专业时钟调校设备,调校的10种常用高精准内部HIRC频率--STC8H8K64U
在用户程序区用户自己设置使用STC出厂前调校的10种内部高精准的HIRC的频率--STC8H8K64U
===常温下STC出厂前用专业的高精准设备调校的这10个固定频率时钟误差 < + - 0.3%
===没有压飘,只有+-1%附近的温漂【-40度 ~ +85度】
而如用户使用在ISP烧录时任意设置的频率,虽然范围很宽很灵活,但如用户使用第三方不专业的USB转串口来烧录,
来校准成其他的频率,这有可能会带来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内置RC振荡的芯片内部的RC误差都很大,1%的误差算是比较好的了,很多是2%或3%,这些无所谓的,用户在选 ...

能做到误差1%就不错了.

可能STC的温漂略大所以才需要下载时进一步校准.

---
虽然十多年没再用过STC,
但近两年STC的网推确实做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误差1%就不错了.

可能STC的温漂略大所以才需要下载时进一步校准.

常温下STC出厂前用专业的高精准设备调校的这10个固定频率时钟误差 < + - 0.3%
没有压飘,只有+-1%附近的温漂【-40度 ~ +85度】
可以加我QQ:3323874452,免费+包邮 送您一套核心板体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