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铝底板热到开裂?

楼主(2023-03-15):
一个筒灯不亮了,拆开一看,里面的灯板竟然开裂了,导致爬电损坏,底板是铝的,感觉热得有点夸张。

网友:
铝板空烧,没有更大的散热,表面的环氧层又太薄

网友:
电容好像没鼓。

网友:
是不是铝板哦,看看另外一面是不是铝的

网友:
看来不是一般的热

网友:
这不是纯铝板吧

网友:
热胀冷缩应该不会这么严重的吧

网友:
看裂缝里像是玻纤的

网友:
电容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个烧的厉害,PCB都裂开了,少见。

网友:
你这不是铝板啊

网友:
这是最新铝板开片工艺,难得见到!

网友:
看起来像复合板

网友:
、温度够高的,、爬电这么历害,烧成花纹了。

网友:
这功率是够,可散热跟不上造成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铝基板

网友:
楼上这一堆堆的......
铝基板都是有一层环氧板作为铝与铜箔的隔离的,用火烧一下就能验证的事情

网友:
第一次看到铝基板还能这样

网友:
看灯板是饱经沧桑,看日期是2019。